[硬件] 工控主板的这芯片可以拆掉吗?

楼主(2019-03-24):
d2550主板,12v供电。功耗16瓦左右。别人的才一半都不到,发现这几个芯片烫手不能摸,比处理器还烫,估计耗电大户。上面那个华邦的也烫的很,那个好像负责串口什么的usb跟它有关系吗?应该不能拆吧

楼主:
做软路由耗电

网友:
I/O拆了你还能用?

楼主:
下边这6个我觉得可以直接拆掉。丝印是 232GG  348RJI 查不到是什么

那个华邦的 W83627DHG 可不可以拆掉?那个也很烫。bios里面有这个芯片的选项,禁用也不管用。拆掉会不会影响USB?

网友:
下面的是串口芯片,可以拆,华邦的是IO芯片,拆了就开不机了

网友:
RMB导电的,都褶皱了,低价出给我吧

网友:
拆吧,看pcb本来还有散热片预留设计,可能本来就耗能大,不用串口没事

网友A:
bios禁用串口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禁用串口看看吧

禁用了,BIOS里面有华邦芯片这一项,进去有6条,估计就是对应这6个芯片的每条都禁用了还是很烫。估计跟当初CPU一样,关核功耗也不降一样的

网友:
这几片芯片发热属于设计有问题!说不定拆掉那六片串口用的芯片,华邦的就不那么热了~不过这个板子平常用还行,做软路由就算了,螃蟹的网卡性能有点~

网友B:
那个是串口芯片,发烫肯定是烧了,正常是没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串口芯片,发烫肯定是烧了,正常是没温度的,

新的主板你说烧了,看7楼是怎么回复的

楼主:
已用烙铁强行拆掉。每个芯片0.4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