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求救Jeep车机HARMAN VP4CN, 提示收音机已锁定,请启动车辆

楼主(2019-03-24):
开机提示如图   求大神指点  问题严重吗?

网友:
不严重,网上搜解码器的商家问问

网友:
100一台不包邮买的吧,, 看到隔壁论坛在卖,问下卖家吧,解锁有密码的,,,

网友:
同时按住   两侧两个圆形的中间按钮, 十五秒 ,应该能重启 ,在车上 是这样的。 你试试

网友:
哪买的?向买一个吧牧马人的小屏车机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