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有大神知道这UP23N优盘用什么量产修复吗?

楼主(2019-03-24):
u盘坏了插电脑上指示灯还亮,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有哪位大神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26578

搜到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Phison_UPTool_v2.093(已量产过)
我有个一样的 金士顿DT 101 G2 8GB PS2268+美光1CE MLC 速度慢死了

网友:
UP。。。。一看就知道是群联的,新一点的主控怕是连量产工具都下载不到

网友(2020-04-16):
用群联的MP或者st工具量产即可

网友(2021-04-20):
这个谁有可行的分享一下。我的与楼主的一样型号,但就是弄不好,始终为0,双击盘付时要求插入磁盘。按大家说的短接也没用

网友:
up32量产问题

我的与楼主芯片一样,量产后为0。办法想尽了也没好,请网友帮我一把。

网友(2025-03-19):
金士顿8G DT 101 G2,故障,0G。开始用Genius 3.01检测显示芯片skymedi(擎泰)、SK6215/SSS6691,先用金士顿U盘修复未成功。
拆开外壳,看芯片,UP23N,群联的。用群联Phison MPALL量产工具 v3.72.0B进行量化,其中GetInfo检测主控为[群联]PS2251-68。VID:13FE、PID:3E00。量化设置,VID如为13FE,PID为自动设置,改不了,不能改为3E00。量化为检测到,不成功。

网友:
接上,再用UPTool 2.093试验,没想到,在3%卡了10几秒后,继续了。大约2分钟,成功修复。

网友:
UP量产完,速度会很感人,最好再UVW跑个圈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