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触摸led控制不灵敏怎么办

楼主(2019-03-24):
日本品牌的触摸控制灯,刚买来时控制还算灵敏,现在要使劲按,或者用力触摸才行,而且控制也没有以前灵敏了,分段控制尤其不灵敏,请各位高手给看看,该如何是好,感觉这种控制方式买的时候很吸引人,永久了还是觉得旋钮控制的好

网友A:
触摸面增加铜箔面积 这个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面增加铜箔面积 这个最简单了

在触摸板上面加上铜箔岂不是很难看,加在触摸板里面就是背面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触摸板上面加上铜箔岂不是很难看,加在触摸板里面就是背面行吗

是的 装背面 检查下 部分使用弹簧的可能只是收缩变形接触不好 拉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装背面 检查下 部分使用弹簧的可能只是收缩变形接触不好 拉拉就好

没有弹簧,我试试加个铜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