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快充头能给2.5寸的硬盘盒子供电吗?

楼主(2019-03-24):
请教大家,想用这种头子给盒子供电,但又怕电压高,烧了,这种快充头电压有3种,5V 9v 12v ,  不知什么情况输出是5V,9V,12V?能不能用上面的充电头+数据线给盒子充电?

网友:
默认是5v的,放心用

网友:
除非坏了一直是5V,你可以使用诱骗线可以挺高电压

网友:
没有握手协议的时候只能出5V ,你放心的用吧

网友:
好像你这一个问题今天问了2次

网友A:
建议不要用,因为线补的问题,输出电压比一般5V电源高。超过5.5V以后容易烧毁5V转3.3V电源芯片。3.3V给硬盘盒主控芯片使用。最好用没有线补的电源。

网友:
晕死 你不会找普通5V 电源呀

网友:
应该正常使用,我几个手机和充电宝,都是用的同一个快充头

网友:
充电和供电的区别
充电有控制
供电没有控制
供电的控制在设备端
都是5v 直流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因为线补的问题,输出电压比一般5V电源高。超过5.5V以后容易烧毁5V转3.3V电源芯片。3.3V给硬盘 ...

谢谢兄弟的提醒,还真忽略了这个因素。
顺便回答下其它几个楼层兄弟的问话:
回复6楼,是还问过类似的问题,硬盘不是有个12V供电吗,可是2.5的硬盘盒子,是5V供电的,所以问硬盘盒子的5V输入是不是升压成12V再给硬盘供电。
回复8楼,手头的普通5V要么是山寨的,哪儿敢用啊!要么电流小,2.5的硬盘电流有1.2A呢。
最后,谢谢楼上热心的各位兄弟的回复哈。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5v电源适配器要好一些,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我觉得要高一点点,我的硬盘盒也是买的专用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你这是3.5寸硬盘盒子吧?一般2.5寸的盒子是不需额外供电的。

网友(2021-10-29):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的提醒,还真忽略了这个因素。
顺便回答下其它几个楼层兄弟的问话:
回复6楼,是还问过类似的问 ...

2.5寸的硬盘,只需要5v,不需要12v.

网友:
没有握手信号不会有快充,输出是5V的,放心用.

网友:
5V左右都是没问题的,这种DC线都存在一定的压降,到设备端估计要降0.2V,用一点线补没事。

网友:
不是,这古董帖子怎么还浮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