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0.5A充电头CHT88A,好像一个电容掉了,不知道焊上去还能不能用。

楼主(2019-03-24):
这个充电头,外壳裂了,没想到里面的电容也掉了。不知道焊上去还能不能用。

网友A:
这种成色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B:
那些比较好的板子,电容的脚都很短,一般是坐在板子上并有胶水粘固的。
如果是这地方坏,焊上去应该不可以用。

网友:
这样的,练练手还可以,不然白给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比较好的板子,电容的脚都很短,一般是坐在板子上并有胶水粘固的。
如果是这地方坏,焊上去应该不可以 ...

谢谢,这个有空了把所有的配件都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成色的......还是算了吧!

好的,不玩他了。

网友:
插头还是铁的,伊拉克成色换我早扔了,安全第一。

网友:
拆管子,变压器铜线扯出来,剩下的垃圾桶

网友:
这太垃圾了,拿来开刀,练练手吧。

网友:
这种烂东西有维修价值吗?垃圾桶是他应该去的地方,5V,0.5A的充电器一般家里都有的,手机淘汰了,充电器都能用。这种充电器新的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