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69元那个通用快充版无线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3-24):
发热导致功率上不去,,想加个微型风扇,,不知道有没有接口可以取电

网友A:
不如贴一块铝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贴一块铝板上去。

买了个迷你的涡轮风扇,,等到货试下,铝板估计夏天还是热

网友:
记得和99的比外壳没缩水,线路板缩水

网友:
怎么感觉就是一电磁炉?

网友B:
直接c口5v取电啊  板子中间还有个vcc5v的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c口5v取电啊

哪个是C口?type-c 输入有时候能达到7V的,而且这样取电即使空载风扇也会转,想直接和输出线圈并联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买淘宝上不到40的杂牌没有风扇,冲三星S7都可以快充,小米连山寨都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c口5v取电啊  板子中间还有个vcc5v的测试点

这个5V是只要通电就有,我想要放手机后才通电转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C口?type-c 输入有时候能达到7V的,而且这样取电即使空载风扇也会转,想直接和输出线圈并联不知道 ...

线圈两端输出的是大功率高频交流电,估计接个肖特基和高频电容组成的 L型滤波电路会有电压输出,不过能否带得动风扇就不知道了,还有会不会拖垮线圈的驱动电路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2022-02-25):
硅胶被撒掉了, 功率当然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