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请教:SONY WM-FX21随身听磁带仓弹簧零件如何装?谢谢

楼主(2019-03-24):
请教:SONY WM-FX21随身听磁带仓弹簧零件如何装?因拆机无经验,刚打开后盖,磁带仓弹性组件弹簧和一白色塑料件滑落出来,后来发现磁带仓开关仓松垮无弹性,但又找不到如何恢复滑落的零件安装位置,百度无果遂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
机械部分不好描述,按你说的,弹簧的安装位置应该在门轴附近,白色零件应该在机芯开门键找

网友:
找个接近型号看。咸鱼有些会开仓。只帮到这。

网友:
这个是挂在仓门上的。仔细看看就明白了。我有fx3系列的,好像没看见这几个零件。但机械部分是一样的。:loveliness:fx4系列好像只是多个数显?偶也有,但没找到在哪里去了。

网友A:
仔细看了看。没看出来你掉出来的是啥。可能在电路板下面。

网友B:
仔细看看,好像是仓门弹簧和关门卡扣,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看。没看出来你掉出来的是啥。可能在电路板下面。

恩 谢谢你的图,终于找到了位置,电路板下面安装位置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好像是仓门弹簧和关门卡扣,找找看。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别客气,大家都是互相学习的。

网友C(2020-02-23):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好像是仓门弹簧和关门卡扣,找找看。

请问是装哪个位置,我的也掉了这两个东东,不知道装哪个位置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看。没看出来你掉出来的是啥。可能在电路板下面。

请问,怎样组装,我试了好多次,还是不知道怎样处理,请高人指导上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装哪个位置,我的也掉了这两个东东,不知道装哪个位置

昨晚查了一夜,在闲鱼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