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摄像头有斑点,拆开弄一下,又搞出了新问题,周日有事干了。

楼主(2019-03-24):
起因是这样的:
用手机照相,镜头突然出现了一个斑点,真的很难受。

然后发现镜头很多灰尘,这个灰尘是上次手机屏碎了,换了一个外屏,但是给我粘歪了,在缝隙里面进的灰尘,现在自己沾着哥俩好把缝隙补上了。

镜头灰尘按照常识来说灰尘多只是影响采光,不应该会有斑点,还是擦擦看吧。
拆的过程中发现还少给我拧一个螺丝,说实话,我要是有设备,肯定不让他们弄,太不负责任了,无良JS.
果然,擦镜头没管用,度娘查了一下说是镜头内部进灰了,有人说敲敲管用。
再拆,这次拆天线的时候竟然把ipex连接器给整掉了,而且敲打镜头后装上也没用,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呀。
就是这个掉了,确切的说是跟脚断了,焊不上了。

懒得再去维修部找坑去了,反正手机也用的够久了,自己动手搞搞,直接用飞线给焊上吧。
然后剪开IPEX线,发现线外部是金丝网,里面是塑料芯,
初步推测塑料芯是为了保证线的硬度,跟光纤线类似,外面金丝网是信号传输,中间剪掉,直接把金丝网和焊点焊上,无视焊的粗糙哈。

果然不会这么顺利,信号还是很弱。。。
难道里面的不是塑料材质,一种特殊材料用来传输信号?
又剪开IPEX线观察一番,原来塑料芯中间还有一根头发丝似的线芯,剖开后那么细的线芯居然是多芯的,制造工艺真的很厉害。
然后分别把屏蔽线和线芯焊到主板上。

这次组装后在屋内信号是满格的,算是复活了吧。可能没有原来的好,不过可以凑合着用一段时间了。

后来又在某宝查了查后摄,大约80左右,算了,凑合用吧,反正也不照相。过两天有空了,把摄像头给拆了,看看可以搞不。
最后谢谢观看。

网友:
哈哈哈,楼主有得折腾了。天线信号线是同轴电缆,外层屏蔽,内芯传输信号,所以第一次信号很差。另外摄像头应该是传感器脏了,不是镜头脏了,摄像头带自动对焦线圈,不好拆,拆不好就坏了。

网友:
印象中记得金属网是屏蔽,里面原芯线才是信号线吧。

网友:
稍不注意,维修人员就会给落下点东西~

网友A:
这动手能力也是可以的,设备嘛。。。买套小工具,总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动手能力也是可以的,设备嘛。。。买套小工具,总是有用的

我说的是专门搞外屏和内屏粘合去泡设备,得不少钱,其他的工具百八十块钱都有的。

网友:
怪不得 老司机 都说不要乱搞那条连接线和座,搞坏了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专门搞外屏和内屏粘合去泡设备,得不少钱,其他的工具百八十块钱都有的。 ...

哦,我还以为说的是换屏这种小事!分离贴合屏设备,确实得不少钱

楼主:
后话,今天上午手机一个不小心摔地上了,摄像头奇迹般的好了,原来是摔得不够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