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外网访问路由器下的群辉的问题

楼主(2019-03-24):
我现在是启用路由器上的ddns功能,每次重启路由器,自动更改域名解析到公网ip。然后端口映射aaa映射192.168.123.1的端口80(padavan)
bbb映射192.168.123.11的80端口(DS photo使用的端口)
ccc映射到192.168.123.11的5000端口(群辉很多功能用的端口)
ddd映射到192.168.123.11的6690端口(DS  cloud功能端口)

比如
nas.126.cn:aaa,访问路由器
nas.26.com :bbb  外网使用DS photo登录

nas。126.com:ccc登录群辉ds file
nas。126.com:ddd登录ds cloud
大家是不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办法直接使用nas.126.com就可以登录所有功能,不用再加上端口号?
比如说,每次用这个域名访问,路由器自动转到nas的内网ip上?

我看有帖子是在群辉上加一个sh文件,然后使用aliddns。是不是这样就不用端口号?

网友:
别的不知道 只知道家用宽带80端口是用不了的

网友:
架设代理服务器,共用一个端口,域名到指定服务器

网友:
设置dmz主机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部分可以。
家用网络80端口大部分不能用。外网访问padavan有别的端口,在路由器里设置。好像是8088还是8181忘了,自己找一下。
其他的用端口映射都可以满足。
简单附个图。我的设置。

网友:
DMZ就是你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