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上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3-24):
如下图:

请问贴片电阻上的85%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是精度要怎么看?

网友:
头一回见到这样的标注方法

网友:
是85X吧
85X是75R

应该是  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

网友:
误会了,这不是%,而是X,85X=75欧,1%精度的

楼主:
谢谢解惑,受教了,这是E-96标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