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18650电池不包热缩管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9-03-24):
今天折腾了一下午,好不容易搞好了结果热缩管小了套不进去。在此问问大师们不包热缩管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今天先发两张图,等完工了全部一起发

网友A:
没问题,只要不短路就没问题

网友B:
用些什么材料把盒子包扎紧密,防止电池松动就行了。

网友C:
不短路,什么都不包也没问题,短路了,包什么都有问题!胶布缠一下也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问了隔壁老王,叫我拿避孕套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只要不短路就没问题

遇到下雨天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缠胶布啊

得缠多少胶布?

网友:
布基防水胶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些什么材料把盒子包扎紧密,防止电池松动就行了。

嗯,是的。不过防水也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短路,什么都不包也没问题,短路了,包什么都有问题!胶布缠一下也就可以了 ...

短路倒不会。下雨天不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问了隔壁老王,叫我拿避孕套套住

这个得拿质量好的才好,杜蕾斯或杰士邦
冈本的不行,看日本人口密度大就懂了

网友:
打算干嘛用啊

网友:
最好还是用热缩管,用其他方法体积增大维修也不方便

网友E:
电池组绝缘很关键。
别说你这种几十上百节电芯的电池组,就是几节电芯的电池组,不做好绝缘,也有可能酿成事故。
昨天下午,组装一个3串12v米沃奇电动工具的电池,绝缘没做好,用宽透明胶绕了一圈算是固定,焊接完毕后,塞进外壳过程中电池组有点紧,一使劲,镍片边角比较锋利,割破了电池外壳绝缘皮,一阵青烟,镍片立即被短路电流熔断,好在电池没起火爆炸!

网友F:
用刀把原热缩套的一条边划开,再套在电池上,然后用透明胶带把划开的边粘好,多粘几道胶带,我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G:
这种叫热缩膜,
最好是先用玻璃纤维板把六个面包好,外面缠布基胶带,最后包热缩膜
不管包什么,达到绝缘和防水的目的就行
DIY新电池组最好测试好了再包,如果电池体质不好,可能需要均衡充电几个循环,各串电压才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组绝缘很关键。
别说你这种几十上百节电芯的电池组,就是几节电芯的电池组,不做好绝缘,也有可能酿成 ...

所以过来问问大家,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刀把原热缩套的一条边划开,再套在电池上,然后用透明胶带把划开的边粘好,多粘几道胶带,我也是这样处理 ...

哈哈!我也想到了,昨晚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叫热缩膜,
最好是先用玻璃纤维板把六个面包好,外面缠布基胶带,最后包热缩膜
不管包什么,达到绝缘和 ...

是,安全第一!均衡充电几个循环?是指多充几次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