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利用评书机念佛机等的小工具

楼主(2019-03-24):
把一根铜线一端接金属针 一端不接

用法
拆开评书机
拆掉tf卡 u盘等

开机
不停试验按按键 直到听见杂音{调频收音机没台时的声音}
用金属针碰残余天线或电路板标有 FMANT ANT 天线的位置 杂音变化
如有残余天线想办法拉出 没有的从fmant 或ant接一根细线

试验出换台 搜台按钮

网友A:
看标题,不明所以。进来一看,原来是楼主用小JJ到处乱捅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不明所以。进来一看,原来是楼主用小JJ到处乱捅一通。。。。。 ...

电路板上有 FMANT端还有残余天线 其实就是接上天线 就收到台了 调频波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