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6220的种种问题

楼主(2019-03-24):
松下电动工具是不是在国内没工厂,去哪儿找都很少,以前总是觉得松下狗腿6220样子难看,就是看样子和电压也觉得是鸡肋的东西。最近用工匠4伏小批干大活改变了我对小批的想法。一天上一千多条自攻螺丝用21700电池就不带换电池的。当然一千条螺丝有一半是费力的用高速挡转不动,有一半螺丝是用高速最低扭。关键拿着轻巧挂脖子上很方便,跑题了说狗腿松下。
我对松下棍子不太了解,经常玩儿的朋友说说6220二手成色伊拉克的黑机多少钱值得入手。还有它和6225有什么不同。6220的电池壳能装下21700电池吗?问题有点多先问这么多吧。上张我现在用着的工匠4伏小批。

网友:
我早期改的6220就是用26650的,25自停看上去高级点,实际使用没啥区别,有时20还更方便手动

网友:
21700没问题,装下妥妥的,还可以按个充电板进去

网友:
6220更小巧些,

网友:
自攻钉可以用冲击起子干 ,3.6V

网友:
我是把手柄热压扁了,上了两个三星30Q,6AH电池

另外,螺丝多,并且需要大点扭力的,上冲击批吧

网友:
有工厂吧我的121就是国产呀

网友:
6220 上26650电池是绝配, 不要电池盒 , 直接插入 , 把正极引到后面来.
26650有很多电动工具的电池都是, 我是喜利得坏电池里面拆的.
充电用MAX1879, MAX1879要求前端要恒流.
如果用动力电池,前面不是恒流也没有问题 , 最多也就是一开始充的时候 4,5A 一会电流都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