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走进科学 - 新版论坛字体怎么那么小?系列 - 第一集

楼主(2019-03-24):
      今日有坛友反馈新版论坛字体看起来比旧站小,坛友们跟帖展开了探讨。其中不乏火药味十足的回复,现场气氛一度变得十分紧张。
点击链接直达现场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73
      据本透明的暗中观察,辩论双方对新、旧两版网站哪边字号更大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因垂丝汀。。。事情变得有趣起来。
      如此绝佳的水贴良机,不能轻易放过。
      本期节目中本透明将化身二手名侦探,穿越重重迷雾,只为探寻真相。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种种迹象表明,这次调查必须得用尺!本次破案用到的小工具是FastStone Capture,一款不正经的屏幕截图软件,除主业截图外它还提供屏幕直尺、取色器、放大镜等功能。

    实验是这样设计的,我从新、旧网站 「拆机乐园」版块的主题列表里找到一个相同的字(例如拆解的「解」),分别测量两个「解」字的高度。
并在不同的浏览器上重复这一步骤,做好记录,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很科学的样子。
    下面开始正式破案,乡亲们Let's go。

第一次实验,chrome浏览器:

第二次实验,火狐浏览器:

测量结果:

浏览器站点声称字体size实测字体size(高度)
chrome
14px14px
chrome
14px14px
火狐
14px14px
火狐
14px12px    什么鬼?

结论:
    新站字体size并不比老站字体size小,在实际显示方面有时甚至会更大一点。

下周同一时间,本透明将继续探寻事情的真相,并对诡异的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甚至可以现场解答群众提问,敬请期待~
本次破案暂告一段落(本透明要准备下一集走近科学的素材)谢谢观看。

网友A:
请问像素和浏览器缩放有关系吗?浏览器不同的缩放会改变所测字体的像素大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像素和浏览器缩放有关系吗?浏览器不同的缩放会改变所测字体的像素大小吗? ...

 对浏览器页面进行缩放会影响测得数据。
比如把「解」的高度从14像素放大到28像素。
28 * 点距 - 14 * 点距, 就是我们能用肉眼观察到的变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浏览器页面进行缩放会影响测得数据。
比如把「解」的高度从14像素放大到28像素。
28 * 点 ...

既然不同的缩放会影响所测单个字体的像素大小,那在测像素之前,浏览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缩放级别呢?

网友B:
哈哈 小透明适合当侦探去 没太仔细看,然而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分辨率,新站比老站默认分辨率要高,具体多大发骚兄帖子里好像提到了,同样一块儿屏比如10存 800x800 分辨率,一个字比如400x400 满屏能放4个字,这四个字看着很大,比如新站1000x1000分辨率同样400x400的字放4个进去是不是不能填满屏幕,看上去是不是字小了呢?,也就是说老站分辨率低同样字号显得比老站要大,其实不用这个软件,眼睛看区别已经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同的缩放会影响所测单个字体的像素大小,那在测像素之前,浏览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缩放级别呢? ...

 在这次实验中浏览器所用的字体、字号都是默认的。测量过程中页面没有缩放过,一直是100%大小。图中右下角的局部放大图是Fastone Capture软件自带的,便于精确测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小透明适合当侦探去 没太仔细看,然而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分辨率,新站比老站默认 ...

分辨率增加就是主体内容部分宽度增加了。
新站可能是1200像素

老站是960像素

旧站字体看起来比新站清晰,不是因为大,而是因为粗。
旧站的font-family: arial;
Arial是一个西文字体,根本没有汉字字模。
针对汉字字体的设置失效,要fallback,由浏览器决定用哪种字体渲染非西文字符。
chrome默认用Simsun 宋体,渲染出来字体非常犀利,非常细。
firefox默认用微软雅黑,渲染出来的字体虽然比同字号的宋体小一点,但是这个字体的笔画很粗,效果看起来更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辨率增加就是主体内容部分宽度增加了。
新站可能是1200像素

最简单的方法不是用这个软件去测,而是拿把尺子去量,那个才代表字体实际屏幕比例和大小,同样字号不同分辨率下实际大小是不一样的~

楼主:
 新站的字体集 font-family: Tahoma, Helvetica, SimSun, sans-serif;Tahoma 是windows上的西文字体
Helvetica 是苹果机上的西文字体
SimSun 是宋体
sans-serif 是各平台通用的抽象无衬线字体

新站渲染中文字体时 Tahoma, Helvetica 都不灵,只有SimSun可以。
新站的字体吃了太细的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不是用这个软件去测,而是拿把尺子去量,那个才代表字体实际屏幕比例和大小,同样字号不同分 ...

 其实不用物理尺去量,像素本身是相对长度。
像素 * 点距 才是绝对长度,显示设备的点距是固定的,像素也就有参考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不用物理尺去量,像素本身是相对长度。
像素 * 点距 才是绝对长度,显示设备的点距是固 ...

这就对了,同样绝对长度的字体,在低分辨率网页中为了填满屏幕缩放级别可以较高,字体看起来很大,新站水平分辨率较高,网页相对较宽,为了使内容不溢出屏幕缩放级别不能调太高,这样同样绝对宽度字体看起来就会比老站要小,很多浏览器默认就是先确定网页分辨率再依照屏幕分辨率决定缩放级别,这就造成同样字号不同分辨率网页在同一浏览器里面字体大小不同~

楼主:
火狐下新旧两站字体渲染模拟
单击图片放大观看

网友:
高度12px的是微软雅黑,剩下的都是宋体
微软雅黑就是扁扁的
其实都是14px的大小

网友A:
假如开发者在新站老站用的字体横向都是14像素,老站横向960像素,新站横向1200像素。在同一块屏幕上,比如1920*1080,系统缩放100%,网页缩放100%,在这种状态下,新站老站字体看上去差不多。如果系统缩放不变,网页缩放调整到网页适合屏幕宽度无留白无拖动条,那老站字体横向像素是14*1920/960=28,新站字体横向像素是14*1920/1200=22.4。同一块屏幕,分辨率、像素间距参数都一样,因此缩放到全屏的状况下,新站字体明显比老站字体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对了,同样绝对长度的字体,在低分辨率网页中为了填满屏幕缩放级别可以较高,字体看起来很大,新站水 ...

就是这个意思。
网站开发者是在系统、浏览器100%缩放,在这个情况下,新站字体是不比老站小。笔记本电脑大部分是13、14、15寸,主流分辨率是1920*1080,在系统100%缩放,浏览器100%缩放下,不管是运行各种软件还是浏览网页,绝对字体那是相当的小。所以很多人都是要设置系统缩放和网页缩放的。在网页最大化的情况下,新站字体肯定比老站小。
试问使用笔记本电脑,设置1920*1080分辨率且系统无缩放浏览器无缩放的有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开发者在新站老站用的字体横向都是14像素,老站横向960像素,新站横向1200像素。在同一块屏幕上,比如1 ...
14*1920/960=28,14*1920/1200=22.4
新站字体明显比老站字体小.

这个问题等价于 14 * 1.6 比 14 * 2 小, 我三年级的时候就知道答案了。
您拿一个放大2倍,一个放大1.6倍来证明新站字体明显比老站字体小,我没话讲了。。。
我在隔壁帖子里帮您写了一份样式,可以把新站宽度缩小到960像素,另外加入了微软雅黑字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等价于 14 * 1.6 比 14 * 2 小, 我三年级的时候就知道答案了。
您拿一个放大2倍,一个放 ...

使用系统缩放和网页缩放的人应该是很多的。1920*1080的分辨率下很多软件的字体确实小。浏览网页,如果有些人觉得字体合适,那就不要缩放。如果有些人觉得字体小,可以设置放大。那么能放大到最大且适合浏览的界面,就是网页宽度刚好适合屏幕宽度。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能解决字体大小的问题,那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字体还是小,那网站的设计就有问题。老站在这种状态下,字体是挺合适的,新站在同样的状态下,字体却小很多。数码之家的用户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每个人对字体大小的要求,以及电脑的设置都大相径庭。老站通过改变设置,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浏览需求,而新站改变设置到极限,也不能解决问题。新站的适配性差,很多人看的难受。新站人气少很多,可能和这个有些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系统缩放和网页缩放的人应该是很多的。1920*1080的分辨率下很多软件的字体确实小。浏览网页,如果有些 ...

现在网页设计流行响应式设计,根据客户设备视口大小应用不同的样式。
那种方案有可能解决你的烦恼。

网友C:
什么跟什么,同样19寸屏幕,同样内容,一个1920x1080   另外一个1440x900,浏览器设置不动,字体号不动,我就问你哪个字小,试过的再说,为什么人家说高分屏幕在win系统看不清字你真的以为只是像素一样看着字体大小就一样?同样一个10寸1920x1080一个19寸1920x1080,是不是19寸的看起来字大些,拿个软件说有啥意思,为什么不是拿真的尺子量屏幕,眼镜看见的和系统显示的尺寸一样?
就好比你在一米处看显示器和在5米处看的道理,对于电脑来说像素点事一样多的,但是实际上远的那个肯定小些

其实高分屏幕像素点间距什么的都小了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跟什么,同样19寸屏幕,同样内容,一个1920x1080   另外一个1440x900,浏览器设置不动,字体号不动,我 ...

 嗯,上面讨论过了。
像素是相对长度,点距 * 像素 = 绝对长度。
同样19寸同样比例屏幕,分辨率不一样,点距也不同。
同一份网页,点距小的显示器对视力要求更高,这点大家没有异议。

不过这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73 ,讨论的是两码事。
这个帖子里是关于同样一台显示器,同样的视力,用户修改全局缩放比例,由于新、旧站点宽度不同导致显示效果不同继而引发新、旧站点哪边字大的讨论。
从头慢慢看,闹清到底在讨论啥,不要急着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