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植物整个盆,切割玻璃瓶

楼主(2019-03-24):
一直流传的切割玻璃瓶,使用12V电池及电热丝既可

整块旧电池既可,这样加热电流比较大,新电池容易坏

瓶子一个,把标签最好去掉,有的地方可能碍事
电热丝,最好粗点的,不然容易断掉的

刚取出的有点小弯,要取直,

没有小弯了,弯成一个环,两端用夹子夹住,有手控制加热时间既可,不然电热丝会断掉

手机拍的将就看看,在水池边上既可,准备加热

加热时间 控制下,能全亮就行了,不过试了下,再怎么紧也不能防止热丝加热丝变长,松动,应该另想办法

有点变形了

循环加热下,大约二十秒左右,能听到轻轻的啪声

断电后,用水一激既可

这个瓶子厚点,没有自已掉下来,有的薄的,自已就断下来了

用手拿下来,这个是头部

好了,切完了,瓶子头丢掉,用瓶身 种多肉,记得锋口要打磨下

网友:
口不用打磨,用喷灯烧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很早时候的事了,那时候没有电热设备,就用棉签沾了汽油,沿瓶身涂一圈,点火烧着,火快熄灭的时候立刻沉入凉水里,稍一掰两端就分离了。搞多有经验了,切口还是圆润的哩,无需打磨。最实用的就是切割了啤酒瓶,留下瓶身大部分,直接就成了蛮不错的啤酒杯,相当实用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早时候的事了,那时候没有电热设备,就用棉签沾了汽油,沿瓶身涂一圈,点火烧着,火快熄灭的时候立刻沉入 ...

用火的这个没整成过,到是能切下来,就是断茬不好,而且液体容易乱流,用棉线也试过,也基本一样,可能用液体这种,得先切个槽。

网友:
下次也试试。

网友:
断下的瓶子头不是漏斗么

网友:
瓶子是切了,下面就该玻璃钻头在底部钻个洞了,方便流水

网友:
以前用火水加红绳这么干过啤酒瓶。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
瓶头别扔啊,瓶身装水,瓶头反装,中间加棉线就是免浇水花盆了。

网友B:
还有这种操作!!!第一次见,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操作!!!第一次见,涨知识了

应该年龄不大吧,当年装晶体管收音机时切割磁棒就是用类似的方法

网友:
这种方法不太好,主要是切口不齐,而且我试过多次,都失败了。
有更方便的,金刚石线锯,买最细的那种,就跟普通那种锯子一样用。这种线锯还能切pcb。

网友:
不错的创意 就是不是很齐整

网友:
用线点火方法简单,切出来的也平整

网友:
偶搞过玻璃刀切和乙醇+棉线火烧的,都没成功

网友:
种植物瓶底没孔漏水行不?

网友:
创意不错!底部应该打孔便于多余的水拍出来。

网友:
电炉丝加热一下就失去弹性可以拉直了。

绕瓶身时电炉丝可以串一个拉力大一些的弹簧,这样可能可以保证加热后保持平整。

网友:
创意不错,真是各显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