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帝道 』恒流恒压数控PDS5015,一天劳作,解决了各种接线和附件问题

楼主(2019-03-24):
『 帝道 』恒流恒压数控PDS5015,一天劳作,解决了各种接线和附件问题
明天解决外壳。
刚收到货 ,为了提前测试一下,发现问题及时沟通。今天筛选了电源,制作了接线和和接口附件。
电源篇:700多W的电源不好找 。。。
大功率的通信电源,咱没有 。。。
想到养的一堆牛 ,拉出来看看。
都说做人要有两把刷子,玩数码的要有两个数控电源。
换着玩 ,哈哈
大点的牛 ,都拿出来,测试一下。

UPS电源变压器

可调电源变压器

打印机变压器

充电机变压器

微波炉变压器,这个倒是900W ,但感觉损耗太大。

环牛一头。

整流滤波电容 ,整流用电磁炉整流桥。

筛选了变压器和电容,可以组装了 。
这里多数变压器都是双24V 交流
楼下继续。

楼主:
『 帝道 』恒流恒压数控PDS5015,一天劳作,解决了各种接线和附件问题

      本楼制作和测试。
后来选择了这个变压器,这个输出双24V ,或者48.8V

在交流情况下,整流后就超过60V ,找过了供电的最高电压,容易 损坏模块。

这个电压虽然低了点,但也够用 ,还比较安全。
这个小变压器用功率大概100多W 到150W ,也是功放机上拆的。

大功率数控电源

电压降下来了,就换这个整流板 ,耐压80V电容 ,20A的整流桥。

先焊接上交流

输出焊接线 ,测试直流29.8V

连接线 ,

接好模块

好容易翻出来,之前留得接线端子 ,

输入输出接好线

通电 ,哇 ,完好无损 ,
我爱制作

调节到16.8V5A ,测试一下14.4V电钻 。

开动电钻 ,哇,电起子真省电 。

再测试一次,差不多 。

要知道冲击起子,基本5A的电流 。
完毕,谢谢欣赏。 在找找外壳,组装好,就可以愉快的测试了。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A:
贵为天子,咋不上5020?感觉15A的还是小了一点。

网友B:
找个电三轮充电机 里面有个大个铁心变压器 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为天子,咋不上5020?感觉15A的还是小了一点。

改版的时候卖的,没看到,想想这款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电三轮充电机 里面有个大个铁心变压器 够你用了

那个变压器是隔离的吗?我有个500W的稳压器 ,不是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电三轮充电机 里面有个大个铁心变压器 够你用了

  是隔离的  这东西不隔离不注意会电死人的  你去论坛搜搜有拆机   有图纸

网友C:
哈哈 图片上的东西都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 图片上的东西都要了

胃口太大了点,我帮你消化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胃口太大了点,我帮你消化一部分

嘿嘿

网友:
搞变压器实属多此一举,既然是测工具的功率和电流,工具又都带电池,拿工具电池直接测不就行了吗,还更接近实际情况呢。

网友:
果然是巨富,牛马成群,后宫无数吖

网友E:
前端功率不足啊,还是通信电源爽

网友F:
有点大材小用了,这么小的变压器根本不够用啊,另外1000uf滤波电容也不够,如果你这变压器是150w,得上6000uf滤波电容才好

网友:
AC 24 V  整流滤波空载才29多,有点异常

网友:
谢谢分享。。。。高大上的家伙,有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大材小用了,这么小的变压器根本不够用啊,另外1000uf滤波电容也不够,如果你这变压器是150w,得上6000 ...

着急测试,大容量的电容还没上,有个1万微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端功率不足啊,还是通信电源爽

明白人,高手,一句话就说对,求赠送三个通信电源,哈哈哈

网友:
皇上连接线端子都舍不得撸?你的红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人,高手,一句话就说对,求赠送三个通信电源,哈哈哈

来一车好不好
动力源48V50A使用中,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