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管子到底是哪种类型

楼主(2019-03-24):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管子到底是哪种类型以及对应的EBC引脚对不对!

网友:
直接用二极管档位来测量,测3次左右就可以分辨出来了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我知道,我也用过二极管档量过了,这个管子是NPN型的,但是从这个实验我有以下几个疑问:
1,万用表的HFE挡到底怎么用,有没有朋友能帮忙指导一下!如果只用HFE档位测量三极管,能不能测出三极管的所有信息?
2,既然是NPN型的管子,为什么插上PNP的插孔上也有数值?
3,虽然这个是NPN型的三极管,用二极管档能量出来,但是我插在NPN的插孔里,对应的引脚都不对,图中1,2,3脚对应的EBC,但实际上管子对应的引脚和这个不同,这是不是可以说明HFE档根本不靠谱?还是我不会用啊?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弱智,但是我等了三天才等来一个回复,坛里的大侠出来说说,帮我答疑解惑,不甚感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我知道,我也用过二极管档量过了,这个管子是NPN型的,但是从这个实验我有以下几个疑问:
...

找一下关于三极管的基础教程,最好要专业的课本学一学,大部分答案就有了,再有还要了解一下数字万用表测三极管的原理,这些疑问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关于三极管的基础教程,最好要专业的课本学一学,大部分答案就有了,再有还要了解一下数字万用表测 ...

谢谢大侠回复,能不能简单的跟我说说万用表的HFE档怎么使用呢?不可能每个人使用万用表,都要去了解万用表的工作原理的啊!

网友:
HFE档测的是三极管放大倍数,测不了别的,现在的大部分表都取消了这个功能(只有还使用旧技术的表还保留),因为没啥用处了!现在的晶体管品质都很好,放大倍数都足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