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知道啥玩意儿的玩意儿。很像喇叭也很像报警器

楼主(2019-03-24):
在一个破电动车拆的。求有同款的坛友告知接线定义和功能,谢谢!

小玩意,不知道什么东西。一开始拆的时候以为普通喇叭,想装自己车上。回来仔细看才发现那么多条线,就知道不简单

有个塑料膜,应该和噪音相关

插头。给我车插霍尔线不错,我插头刚刚好没了

锤爆

有个大号陶瓷压电片,第一次见这种大号

还有个PCB,背面没有贴片

正面。大变压器,升压给压电片用的。旁边蓝色的是个震荡感应器,芯片无字

写了接线定义,只看懂vss和vcc,,,求告知全部接线定义,谢谢!

没了

网友:
该是个转向闪光器吧

网友A:
电动车喇叭!带语音的!

网友:
就是个鸣笛喇叭。

网友:
就是个电动车的鸣笛喇叭。

网友:
电动车上的蜂鸣器

网友B:
多功能喇叭,带转向,带喇叭,带设防,轻轻振动就报警
我研究了好几个,红黑接电源正负,加蓝线,好像是,正电从红切换到蓝也就是关电门后,进入设防,
先说平常工作的状态,电源和地接好,其中的黄线(如果没记错,与红线碰,发出沙哑的喇叭声,这是接喇叭按钮的线,)另一根棕线,串入个闪泡(转向泡)另一头接负极好像(也许是正极)则会开始滴--滴--滴的闪光,这是转向
当供电切换红线到蓝线,这时候,等于关电,黄线与红碰一下,发出短粗的滴.....滴滴滴,这时候随后就是报警声,武二武二武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喇叭!带语音的!

一般5线不带,6线的带雨衣

网友:
通电它说:欢迎使用破电动车。这个带转向滴滴声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震动报警器,蓝色的是震动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功能喇叭,带转向,带喇叭,带设防,轻轻振动就报警
我研究了好几个,红黑接电源正负,加蓝线,好像是, ...

武二武二,我想到了武大郎

网友:
一体的防盗报警器

网友:
电三轮上常见

网友:
 四合一喇叭
倒车请注意、转向闪光、蜂鸣器、震动警报、电门提示音。

网友:
磁芯是升压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武二武二,我想到了武大郎

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