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GA-B75M-D3V主板修复未果(已修复)

楼主(2019-03-24):
同事的一台电脑,自己瞎折腾搞坏了,去配了一台新的,把坏主板送给了我。大家来帮我看看,这台电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能不能修复?
给的只有主板,CPU,内存,其它部件留在新配的电脑上了。
照例先展示外观,故障现象后面说明。

侧面各种插座。

PCB反面。

型号:技嘉GA-B75M-D3V。

CPU座。

CPU型号。

打开卡座,取出CPU。

仔细看,上面接触CPU的针脚一有只折弯了。

放大后。

用镊子把它恢复,太小了,不能恢复如初,应该能正常接触导通。但测试不成功,会不会这个原因导致CPU或其他部件烧坏?

再看看内存。

KVR16N11\8-SP,金士顿8G。

南桥。

触发IO。

这下面一排接插座搞了弄懂化了不少时间。

没有闲置的电脑电源,是在用的电脑拆开来把电源接到这张主板上,结果测试的时候仍然不能开机。现象是按开机键后风扇能转,但没有自检,就是没有“嘀”一声响就又重启了,重启后有中长音“嘀——”,如此反复。我在用的电脑跟这主板型号不同,CPU和内存也不能替换来确定好坏,有什么其它办法能够确定问题是在主板、CPU、还是在内存上,或者兼而有之。坛内有修电脑经验的高手望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最新进展:
已修复,应该就是CPU座上的针脚拆弯引起的,CPU和内存都没坏,扣下电池重新装上恢复默认BIOS后可以正常开机进入BIOS设置了。因为装系统的硬盘是临时借用我在用的电脑,出现了提示没有引导设备,不能进入系统,这样重装一下系统应该就好了。哈哈,很开心,谢谢大家热心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
内存有问题会出长响滴音,技嘉的板子现在质量不咋的。要是楼主那个CPU是好的倒是可以考虑出掉

网友:
试下不插内存,开机现象是否一致。

网友:
I7 3770淘宝上二手价格好像是六七百哦

网友:
哈哈,修不好的话要不U送我玩玩。。。

网友:
谢谢分享。针脚位置要准确,要不就插到别人的菊花上了。。。。。。

网友:
也许就是插针接触不良的问题,二手B75主板貌似不贵

网友:
I7 的CPU ,还不错,上个DDR3 8G 在来个120的固态

网友:
本来就是8G内存,可以可以

网友:
先换根内存试试看

网友:
如果拆开针脚就那样,那就难说了

网友:
估计不是CPU的问题,内存金手指擦一下,或者换条试试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一般cpu没有那么脆弱的,拔电池短接恢复默认bios, 不装风扇开机摸cpu有没有温度,有温度cp u工作了,然后就换个内存槽开机

网友:
没有显卡当然长“滴”了

网友:
无限重启首要考虑内存问题

网友:
赞同楼上意见。但这个显然动过cpu,查查针脚定义,运气好的话可能没啥影响。

网友:
用橡皮把 cpu 和内存的触点都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