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电源维修

楼主(2019-03-24):
买的索尼液晶使用了5年,外置电源坏了无输出,

拆开检查目测电容坏,

电容拆下后测量整流桥交流端短路,检查这两个肖特基二极管短路

拆下二极管,另找了两个开关电源二极管和电容试机输出电压正常

这是坏的二极管,保险,电容

淘宝买齐零件修复正常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A:
外壳不散热 蒙在里面热坏的

网友:
维修技术牛叉啊

网友:
570耐压的红宝石都坏了,,使用条件严峻啊

网友:
570V的高压电容? 这个倒是很少见了……

网友:
维修技术高,电容更是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不散热 蒙在里面热坏的

想钻孔散热,有点不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