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26老电锤换四方套和活塞

楼主(2019-03-24):
接上篇,话说让老爸给移动个栏杆,然后就有了老爸留下的东成26单用电锤,成色一般,很脏,等我用发动机清洗剂清理干净后,插上8毫米钻头,才发现框的厉害,我日,貌似听老爸说过有点旷,于是,上网问下知道需要换四方套,网上找个视频教程吧,没一个清楚的,画质差的想骂人,于是上优图碧,老外就是牛逼,各种维修各种视频真全又清楚,竟然还有中国大龙韵电钻开箱评测,一般至少是720以上的画质,看了几个明白了原理构造,真简单呀,于是拆开看看需要换的几个关键部位,四方套必换,看下活塞,果然连杆哪里已经旷的厉害了,于是拍了四方套配件,原来的是螺纹式,问了店家可以换成卡扣式,比较好拆还防尘,通用的配件,连杆活塞总成也拍了,共花费36元。看着一手的黄油果断装起来等配件。
配件三天后来了,拿起配件和电锤到后勤部门说,今天我们学习一下维修电锤,他们异口同声说,不会呀!然而早已经了然于心的我神秘一笑:我会呀,我来指导,你们操作,会了后我们的电锤就不用去外面修了,放下手里的活开始吧。于是经过我的二把刀经验指导,科技公关,电锤配件更换完毕,最后结论,妮玛这个螺纹的比卡扣的有点落后!经过上电测试,钻头顺利的钻进水泥地面。看着他们一手的黑油和黝黑的电锤,我不由撇了撇嘴咬牙称赞道:不错,果然是高手,以后我们又多了份技能,但是能不能用你们的黑手帮我擦一下。
最后有经过我半小时的发动机清洗剂加牙刷加卫生纸的清理,终于能看了,也愿意用手摸了!有了丢丢成就感!
换完的样子网图
原来的,
旷的厉害,画圈
活塞连杆连接处旷了
螺纹的拆法,放入个钻头用管钳和扳手,搞不定最后上夹台才搞定

楼主:
发的gif动图怎么都静止了,妮玛不会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26电锤我有一个,现在吃灰中,太太重

楼主:
他们说过一句话,家用的话,把家里打成马峰窝,电锤都坏不了,想想真对。

网友A(2019-04-29):
我前天刚刚开始搞这个玩意,杂牌伦达的26单用锤。    锤击不稳,开机瞬间锤两下,之后全程干磨。

猪嘴前盖用21的开口利用瞬间敲击,电机变速扭力剪切松开。   取下前盖和撸套,注意后面弹簧和钻头卡珠。

内六角松开机身四个螺丝,拧开顶部加油盖,用力拔出汽缸。

用小一字扣出活塞连杆,把活塞倒出来,电机部分放一边。

把伞齿撸下,塑料套筒拿下有密封圈,横销倒出,盖上前盖锤击头部把汽缸拆出,环绕敲击轴承,注意钢珠。

抽出钻夹,注意钢珠,甩出副锤,从钻夹中抽出冲击杆。

除放在一边的电机外,其他全员洗澡,吹干发现密封环全部磨损。金属件间隙没问题。

更换冲击杆两道、钻套两道、副锤一道、活塞一道的全部密封环,找来380蓝油,环槽上油上环,通体摸一边键槽厚一点,键槽对准钢珠洞串好下钢珠,注意大小。

汽缸装完后,砸入轴承,轴承填平油脂,转动几次,再摸平,转动,抹平,上挡圈,上油封开口向轴承,钉入猪嘴喇叭套,放入隔环。

小口涂油安装钻头锁珠,可多涂一点进洞润滑里面的冲击杆前部,装珠子时候部分油脂会顶进去,下弹簧,装撸套,拧上猪嘴前盖。

翻过来,大口涂油安装横销,插入塑料套筒,套上密封圈,涂油安装伞齿,伞齿齿面重油涂抹,顺延到汽缸结束,副锤环子在后,涂油塞入汽缸塞入,活塞装好连杆和活塞销涂油塞入一点。

取电机从前口看进去,清理内部余油,重新加入,主要是小锥齿齿面,和后面那个立置的环子。

上猪嘴,活塞连杆轴承上油立着进去遇到曲轴再横过来,套进去,把顶出的油摸平,加注一些多余的油脂,套紧前后上四颗内六角,盖上加油盖。开机甩油,打开加油盖,挖掉遮盖的浮油检查连杆和汽缸的移动情况,再把浮油刮回加油孔侧壁。

上钻头测试锤击效果,完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们说过一句话,家用的话,把家里打成马峰窝,电锤都坏不了,想想真对。 ...

也不一定,看你家土木频度,至少我的家里没成马蜂窝,电锤已经坏了。

但是所谓的坏不一样理解,我说坏了,我爹还认为很好,也许是我毅力不够,干磨不锤对我是折磨吧!!

就因为它不锤才有了我修钻,不过我单人,没人拍照,也没楼主那么倒霉,全套两天就完事了。

网友A:
这一地配件,从钻夹四方套,怎么是三种,那你这工程大了,差异太大,冲击杆搞不好换换。

钻套和冲击杆是一套换了搞不好不同,汽缸、副锤、活塞通的。

然后你旋盖改卡盖撸套前盖都要换了,钻头锁也有不同,是四珠的、两长珠的,具体要看钻套。楼主的动静比我大,至少采购比我多的多。

网友B:
我的电锤也是螺纹型的,也是插钻头晃的厉害,一直想换四方套,但是怎么都拧不动上面的铁前盖,这里请教下楼主,这个螺纹拧紧拧松的方向和正常螺蛳紧松的方向一样吗?就是顺时针紧逆时针松;还有个问题是,螺纹四方套可以换成卡扣四方套啊?淘宝看图片尺寸,卡扣四方套貌似比螺纹的长1cm多,没问题吗?

网友:
学习了,我有台日立冲击钻,还没有买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锤也是螺纹型的,也是插钻头晃的厉害,一直想换四方套,但是怎么都拧不动上面的铁前盖,这里请教下楼 ...

拧不动上台钳,顺扣的,换上后正常。有防尘罩估计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地配件,从钻夹四方套,怎么是三种,那你这工程大了,差异太大,冲击杆搞不好换换。

问的淘宝卖家,很专业,配件也很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看你家土木频度,至少我的家里没成马蜂窝,电锤已经坏了。

但是所谓的坏不一样理解,我说坏了 ...

对,强迫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刚刚开始搞这个玩意,杂牌伦达的26单用锤。    锤击不稳,开机瞬间锤两下,之后全程干磨。

你一个人干的,真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锤也是螺纹型的,也是插钻头晃的厉害,一直想换四方套,但是怎么都拧不动上面的铁前盖,这里请教下楼 ...

因为四方套是插尾式安装前边长没关系。

你把四方套安装想成插旗子,旗杆长有什么关系,底座一插擎天无限延长。上边没人管你,呵呵。

螺纹是正常的,T型螺帽,不是拧顶部,是插入扳手后直接拆,与四方套紧固的。用一根费钻头,用大力钳夹住钻头卡进去,固定四方套,再用开口拆前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四方套是插尾式安装前边长没关系。

明白了,谢谢指点,我回去试试

网友(2019-06-16):
你好 这个是装哪儿的 请移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1#pid775420

网友(2020-04-09):
引用 网友A:
因为四方套是插尾式安装前边长没关系。

螺纹铁前盖不用开口扳行不行?我的开口扳太厚塞不进去,用管钳拧前面那个圆盖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锤也是螺纹型的,也是插钻头晃的厉害,一直想换四方套,但是怎么都拧不动上面的铁前盖,这里请教下楼 ...

先用锤子把铁盖往下敲    露出卡簧   取下卡簧   卡簧取下后把电锤用什么东西卡起来  卡四方套那个位置  要用u型的东西卡   在敲击四方套 铁盖就下来了   网上也有拆卸视频   但他那个没有拆那个卡簧+

网友(2020-05-09):
引用 楼主:
发的gif动图怎么都静止了,妮玛不会

铁盖带丝的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