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蓝牙耳机5伏150毫安充电器,一上负载果然没法看了。

楼主(2019-03-24):
拆解蓝牙耳机5伏150毫安充电器,一上负载果然没法看了。

空载5.8伏
一上负载就掉到4.5伏
0.33安已经不能看了
反正这充电器是没法用了。
拆开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偷工减料啊
4个二极管竟然只有一个了13003开关管
稳压管
输出稳压管,看来这电源全靠

网友:
查一查输出的电容吧!和高压滤波电容。

网友A:
这充电器没毛病啊,标称150ma有达到啊,充耳机实际不会到150ma的

网友B:
电子负载很漂亮啊,买的还是做的?求链接

网友C:
省了3颗二极管,改半波整流了
牙膏不够,等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没毛病啊,标称150ma有达到啊,充耳机实际不会到150ma的

这么小的充电电流没有地方用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负载很漂亮啊,买的还是做的?求链接

这个50瓦精密电子负载是坛友送的空板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了3颗二极管,改半波整流了
牙膏不够,等送

厂家也真的够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充电电流没有地方用去了

充蓝牙耳机啊,你标题不是写了蓝牙耳机的充电器吗

网友:
没虚标啊,做工可以的

网友:
就当恒流充电了

网友:
150ma带几个led还行,大负载就别想了,楼主要求太高了!

网友:
山寨货,用着不放心。估计那根线的线阻也比较大。

网友:
150ma都做的这么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