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显示器,换led

楼主(2019-03-24):
ktc显示器,高压保护 mp10073es芯片找不到去保护方法,换led,发现控制信号为0v亮  18v灭,led驱动是0v灭3v左右亮,画个电路做个反转,

网友:
图片太小~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灯管驱动和灯条驱动不一样,不加恒流板用不住的

网友B:
控制脚没有18V的一般是3V 5V的多,你仔细看一下主板跟电源板之间的接口,驱动板(主板)供电正常5V 多,当然也有12V供电的,18V供电我目前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脚没有18V的一般是3V 5V的多,你仔细看一下主板跟电源板之间的接口,驱动板(主板)供电正常5V 多,当 ...

电压都测量过了的,主要他的控制是反的,很少有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管驱动和灯条驱动不一样,不加恒流板用不住的

有恒流板啊,恒流板的控制电压是高亮低灭的,显示器驱动板是低亮高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