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锡不成功,大小不一样,高手来指点下

楼主(2019-03-24):
之前一直用锡球来值锡,觉得麻烦了点,所以买锡膏来尝试下,结果试了几次都是每个颗粒大小不一样,我明明都推平了,为什么吹了还是大小不一样呢,有些洞明明涂平了,为什么吹里面是空的呢?有没有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加热的?应该是你焊锡的温度不均匀造成的吧?

网友:
没压实,有空的,所以不平,试试刮平后用手压一下,再刮平,然后热风吹,取掉网子再归位看看

网友:
1:锡膏一定要在钢网和芯片水平放置,中间不留一点空隙!用弯镊子压好,钢网不容易变形。
2:一定要刮的时候压压,防止你说的最后又空的,都是只糊薄薄一层。
3:尝试加热前无纺布擦净,防止粘连。
加油多做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A:
这个没有网是不行的,去TB买个对应封装的钢网不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网是不行的,去TB买个对应封装的钢网不要多少钱

我肯定有钢网啊,没有网我怎么值锡

网友:
用纸巾把锡浆里面的液体吸干,再弄!

网友B:
涂锡浆之前你涂助焊剂了没有?

如果没有可以忽略,如果涂了,一定要用刮刀抹均匀,而且只能薄薄一层,一点厚度都不能有

剩下的可能就是你锡浆品质问题了,不够均匀或者太稀了

建议买含铅的中温或低温锡浆,钢网只要本身没有形变,用刮刀刮均匀就没问题了,没什么特殊的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锡浆之前你涂助焊剂了没有?

如果没有可以忽略,如果涂了,一定要用刮刀抹均匀,而且只能薄薄一层,一点 ...

谢谢回复,我涂前没涂助焊剂,我买的是低温无铅维修佬,我买个有铅的试试

网友:
应该是你焊锡的温度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