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懒人做法,电脑关机=所有开关插座关闭

楼主(2019-03-24):
本人比较懒惰,弄玩东西一般懒得一个一个关开关,又有健忘症,时不时忘记关插座,导致电器开了这个整晚,只能设一个自动关机系统吧,原理简单,如图:

弄个旧电脑机箱:

拆掉所有东西:

准备材料:

电路洞洞板

主继电器,7A,并联,理论有14A:

怕电流不够,后来加了个接触器,但接触器没有12V的,只能找到220V的,25A的,

装机,省略吧,请无视手工吧。

链接12V、电脑12V,电脑开关,OK,懒人一个啊。。。。。。END

网友:
折腾不来,现在的做法是和电脑相关的设备全放一个接线板上,总控开关直接关掉

网友:
全装机箱里?

网友:
这图看起来有些头疼

网友:
太复杂了吧,一只继电器,把电脑电源开关换成双触点按键开关,取自电脑12V电源不就可以吗?!

网友:
USB接个5V继电器搞定。

网友:
本人比楼主更懒,电脑7*24h不关机

网友:
天猫精灵,关闭客厅插座

网友:
潮湿天气都不敢拔插头,拔了经常开不了机。

网友:
我用智能家居主机控制,遥控,手机或定时都可以实现。

网友:
脱裤子放屁

网友:
楼主是想一键开机一键关机,我电脑上都这样弄,共用一根电源线,电脑开机同时显示器通电,电脑关机所有电源断掉,需要一个220V双触点继电器和12V继电器

网友:
感觉还是搞点wifi插座,手机app控制方便些

网友:
太复杂了,我是用USB线连接到一个5V隔离电源,隔离后驱动一个5V继电器控制排插的通断,整个部分可以放进排插里。外部就一根USB线,哪台电脑都可以用

网友:
是装在使用中的机箱中还是另外用个机箱啊?
另外一个机箱太浪费了,装在同一个机箱中,则接触器的震动小心影响硬盘了。
感觉没必要,用个总开关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