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拆了一个小米3移动版主板

楼主(2019-03-24):
拆了一个小米3移动版主板,结果EMMC是.......闪迪的 SDINBDE4-16G  BGA169的字库
谁能告诉我能上什么优盘主控板

网友A:
搞得我也想拆我这个主板屏幕背光电路问题的努比亚z11mimis  64g的EMCP了。开机用电筒照屏幕隐约能见,原本背光最低不可调,后来拆机用万用表量,一不小心把短路了,二极管烧了,然后2元烙铁一上板元件掉一片……现在就等把资料取出来了

网友:
NS1081应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得我也想拆我这个主板屏幕背光电路问题的努比亚z11mimis  64g的EMCP了。开机用电筒照屏幕隐约能见,原本 ...

你可以选择加我微信,把你那个主板发给我。我帮你取下来,前天刚买的气泵式热风枪还没怎么用呢

楼主:
关键是我想看看字库里的数据,NS1081焊上应该要量产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选择加我微信,把你那个主板发给我。我帮你取下来,前天刚买的气泵式热风枪还没怎么用呢 ...

感谢您的好意

网友B:
同小米3移动版,我小米3上的闪迪闪存芯片可以上安国的主控板,可以读数据但取出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小米3移动版,我小米3上的闪迪闪存芯片可以上安国的主控板,可以读数据但取出比较麻烦。 ...

淘宝上有EMMC EMCP 的读卡器卖,这个读卡器EMMC款的外观跟银灿903BGA专用测试架一样
价格也是 498 到 800多不等

网友:
有4合一emmc、emcp编程座子的飘过

楼主(2019-10-19):
引用 网友A:
搞得我也想拆我这个主板屏幕背光电路问题的努比亚z11mimis  64g的EMCP了。开机用电筒照屏幕隐约能见,原本 ...

我有EMCP221  EMMC153字库读写设备 外接的测试架 你可以微信我 联系
微信:weixin1381508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