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数码相机DSC-F55E完全拆机全展示

楼主(2019-03-25):
这是我的处女贴。

旧货市场淘的DSC-F55E,10块钱,小贩说好用的,我看看应该不开机的,但是回去还是买了充电器,果然不开机,买来就是拆着玩的,下面请看拆机流程,谢谢!

反转式的镜头

成色很烂,机身有种雪花膏味道,难道前身是女人用的???

先把背壳螺丝拧下来了,翻开来看。

是这个样子,绿色小板有块小电池,大家知道干嘛用的?

局部的

把这块板拆下来了,带了很多屏蔽,这个后面也有拆

继续拆,主板,主板上面还有块小板

这是小板的样子,不知道干嘛用的。

捅开机身下面的方孔,发现这个,大概是维修用的接口吧

这2根线原来是这种扣法

主板全貌

主板全貌

密密麻麻的排线

开始拆旋转镜头了

很大的电容

cmos分离!!

cmos 应该不小了

把保护的塑料拆下来了

这就是镜头了

然后再继续拆

快门组件

快门

镜头组件

可见到一个电机

电机拆下,螺杆,上面有润滑

把镜头一块拆下来了。

闪光灯电容 110微法

最后来个合照

相机的电池  FS11

侧面电池仓的一个盖板,不知道小孔干啥用的。

此贴完毕,的确第一次发帖,编辑不来。

网友A:
没有拼回去?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拼回去?差评!

我有个三洋外变焦口袋相机,竖版手握很奇怪的设计,是给拼回去了,结果发现开机自检错误,估计是镜间快门排线裂了。柯达Zx3口袋相机,我忍不住拆开,改了一个GoPro鱼眼镜头上去,玩速降软尾骑行拍了点视频,结果振花屏了,估计是镜头排线软连接缺陷。

网友B:
200W像素!这个机机黑平很也~

网友C:
电池仓上的孔是这个用途:这个相机没有设计外接电源用的插孔,而官方就有个“假电池”一样的配件解决这个问题。“假电池”外面有根线,线就从电池仓的小孔穿出来,接在适配器上。这样相机就可以不受电量的限制,尽情拍照了。
现在的单反、专业级的卡片机还在用着这样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仓上的孔是这个用途:这个相机没有设计外接电源用的插孔,而官方就有个“假电池”一样的配件解决这个问 ...

原来是这样子啊,谢谢了,原来是假电池穿电源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拼回去?差评!

十块钱的东西,拼回去要我老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W像素!这个机机黑平很也~

反正应该是零几年的设计。排线多的令人发指。

网友(2020-04-27):
你好楼主,这一堆东西你留着有用吗?卖给我怎么样?我微信 zhoulei68661330 我电话18649060752

网友:
楼主,拆机零件卖的话联系我手机 18649060752,要求不缺件。

网友:
绿色小板上的那个小电池可能跟断电走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