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寨苹果充电器拆看

楼主(2019-03-25):
山寨苹果充电器---电路和之前拆的山充电器管子的接法不太一样。。。。。。

山寨苹果充电器电路图感谢坛友XZ_ZSZ的指正--更正:光耦3脚应接热地,少画了一个R1,添上。

之前拆的山寨充电器电路图

山寨苹果充电器

开始以为电路画错了。标出管脚对比

13001的e脚接8050的c脚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竟然有这样的电路?
感觉行不通啊!正反馈接到了发射极?
不会是电路画错了吧?
还有光耦的3脚应该接在热地,而不是冷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有这样的电路?
感觉行不通啊!正反馈接到了发射极?
不会是电路画错了吧?

对不起,光耦3脚画错了,应接热地。注意力关注管脚了,网上查13001和8050管脚应该是这样。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图中13001的启动电阻竟然接到了热地
赶紧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图中13001的启动电阻竟然接到了热地
赶紧改图

感谢指正,有检查了板子,少画了一个电阻R1,R3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B:
调试好的话,应该能解决空载发热,以前我拆过索尼PSP游戏机的旧电源,虽然也是单管方案,但是空载不发热,被我接三个充电宝,把电源累死开关变压器烧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好的话,应该能解决空载发热,以前我拆过索尼PSP游戏机的旧电源,虽然也是单管方案,但是空载不发热, ...

手机充电时带载能力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时带载能力不足

手机和小音箱等谨慎用,以免被充坏,可以给十几元的USB风扇,和几元钱的USB灯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