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材料?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9-03-25):
车子的玻璃升降机坏了,换升降机的时候把里面的防水帘破坏了,水都漏到驾驶室了,现在想买点这个材料重新粘上,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维修点有没有,淘宝由于不知道叫什么,也没有搜到,有谁知道吗?告诉一下,谢谢!
这种材料两面有点光滑,中间是泡沫,很软,强度不高,厚度是2mm,用手可以拉断,具体看图
外观,两面有点光滑

中间是泡沫,厚度2mm

谢谢!

网友A:
确定是光滑而不是双面胶?搜车用防水防尘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光滑而不是双面胶?搜车用防水防尘条

确定不是双面胶,没有任何粘性,这个是大面积的,不是条状的

网友B:
泡沫棉、隔音棉、板 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沫棉、隔音棉、板 搜搜看

搜不到啊

网友C:
橡塑棉,TAO宝很多

网友D:
买个空调保温外管,剪开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空调保温外管,剪开就是!

窄了,他这个是把整个门封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塑棉,TAO宝很多

搜到的最薄也有5mm,厚了,而且是双面胶,双面胶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到的最薄也有5mm,厚了,而且是双面胶,双面胶不行

搜关键词“DIY耳机材料 耳机耳塞调音纸/调音棉”  这种0.5-1.5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关键词“DIY耳机材料 耳机耳塞调音纸/调音棉”  这种0.5-1.5mm左右

耳机用的不防水啊

网友:
车门防水膜 隔音膜 隔音棉,这几个词换着搜就行了,一大张粘车门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43af5d45XWj9gB&id=534584527071&ns=1&abbucket=1#de ...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耳机用的不防水啊

"后备箱家用防水隔音棉车门填充海绵止震板机箱门板降噪防火窗帘"这个关键词一定能搜到

网友:
地热隔热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备箱家用防水隔音棉车门填充海绵止震板机箱门板降噪防火窗帘"这个关键词一定能搜到 ...

谢谢!这些都搜了,没有找到一样的,有类似的,但是要么厚度太厚,要么有背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些都搜了,没有找到一样的,有类似的,但是要么厚度太厚,要么有背胶 ...

给你的建议,用这个“正品Armacell阿乐斯福乐斯橡塑管道保温棉带胶带”,胶面你用家用的保鲜膜粘上就行了,又有填充效果、又有防水效果。厚度大概5mm左右。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