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老麦博A-6300A

楼主(2019-03-25):
17年前买的麦搏后面a6300a现在还没下岗,做小米电视的外放看电影效果还是有的!外星箱同轴,后面主机主板四只2030a变压编号

网友A:
熱心會員 2.1+1 麦博做的可以,就是没坚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心會員 2.1+1 麦博做的可以,就是没坚持住。。

是的,刚开始很用心做,

网友:
比较良心的机器,2030功放,左右声道各一只,低音用2只,组成BTL功放电路。

网友(2019-05-10):
扬声器接三根线,同轴吗?

网友B(2022-02-19):
为什么低音要用两只2030?我的低音炮类似的电路用的是一只2030

网友:
应该是左右2030,,低音2030A,

网友:
扬声器为什么接三根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低音要用两只2030?我的低音炮类似的电路用的是一只2030

BTL,字数补丁

网友:
一看这个小变压器就已经啥想法都没有了。

网友(2023-06-12):
现在多媒体音箱大多都用D类功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