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又来霍霍信号发生器了,买回来第一次试用时的场景

楼主(2019-03-25):
专家说我瞎霍霍,靠信号发生器骗贴!
我又来霍霍了,爱咋咋地!

买回来自然要试试了,这样子连接的

15Mhz,5v,正弦波

波形,其实两侧没变形,是相机问题

波形的失真度还可以

改成0.1v输出

波形惨不忍睹啊,干扰的连它妈都不认识了

改成10khz

毛毛的,哈哈

看看方波

10khz,5v,有边沿处的问题

5Mhz

和我自己做的信号发生器波形类似

10Mhz

1Mhz

100khz

开始怀疑是充电宝供电问题

1khz,出来的FFT倒是很漂亮啊

把示波器输入信号,也就是信号发生器关闭

可见的确有干扰信号啊

没办法,继续测试吧
10Mhz,三角波

有些变形

100k锯齿

阶梯三角波

倒是看见阶梯了

正全波,100k

示波器说是200K

这是什么了,可能是调幅波吧

窄脉冲

100k

10k

新课脉冲

1hz,三角波

哈哈,浑身长刺,豪猪啊

1hz方波

1hz,正弦波,统称刺猬波

加个美颜滤镜(10M低通),雀斑,痘痘都不见了
可以做女主波了,哈哈注意这个波字,这是和温总学的!

哈哈,没别的意思,希望新手做了解,专家来指导

网友A:
看上去还不错,你这个示波器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不错,你这个示波器好用吗

哈哈,我第一次用,没用过别的,所以不好比较,感觉普通使用还行吧,操作可能比传统旋钮的便利些

网友B:
这是关于这个信号盒子的第几贴了整个板块儿都快你这信号盒子了,厂家可算乐了,不要用它配的那根线,烂的很,直接把探头戳信号源输出接地也不用夹子直接找短线接bnc外皮,输出波形过冲会好很多~

网友C:
羡慕啊,又是示波器又是信号发生器,都这么高级,信号发生器又花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关于这个信号盒子的第几贴了整个板块儿都快你这信号盒子了,厂家可算乐了,不要用它配的那根线 ...

哈哈,我问厂家,他说用那个自带双头bnc线,会好很多,实际上也好了不少想,下次再发那个场景,哈哈,听说我还要继续发帖专家你要疯了吧,另外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啊,又是示波器又是信号发生器,都这么高级,信号发生器又花了多少? ...

哈哈,都是便宜货,好的,买不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问厂家,他说用那个自带双头bnc线,会好很多,实际上也好了不少想,下次再发那个场景,哈哈,听 ...

他那个双头bnc也是很烂,同样存在阻抗和寄生电感问题,有条件自己找个好头子整个短屏蔽线,输出夹子线尽量短,效果能好不少,这个信号源方波上升速度较快,所以布局和传输阻抗差一点儿就会过冲振铃,我买的第一款由于上升速度较慢没过冲问题,你看看示波器自带1khz那可怜的上升速度,再看看这个信号源就知道差多少倍了,对线路要求高多了,另外这个信号源主板接地是卡在壳子里的,可能存在接触问题,加固焊死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那个双头bnc也是很烂,同样存在阻抗和寄生电感问题,有条件自己找个好头子整个短屏蔽线,输出夹子线尽 ...

嗯,好像10mv就不行了,100mv还勉强行,目前没别的,先将就用,反正小信号只是看看效果,实际未必用得到,哈哈,又跟专家学了几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好像10mv就不行了,100mv还勉强行,目前没别的,先将就用,反正小信号只是看看效果,实际未必用得到 ...

另外双头bnc连接示波器处于x1档位,想想此时示波器整体带宽,方波还能测多少兆,前两天看你们把这个信号源一通折腾,刹车油门一块踩,还说真是辆烂车,都不能开,烂车是一定的但至少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双头bnc连接示波器处于x1档位,想想此时示波器整体带宽,方波还能测多少兆,前两天看你们把这个信号 ...

刹车油门一块踩,没有吧,我怎么不记得了,只是测了一下直流波的精准度啊,我都把脚踹到油箱里了,这车也没推背感啊

网友D:
一看楼主就单身狗,玩个信号源还女主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楼主就单身狗,玩个信号源还女主波

哈哈,因为我不说,一会温总来了也得说,我先强他的台词!让他无话可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因为我不说,一会温总来了也得说,我先强他的台词!让他无话可说 ...

好波 好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问厂家,他说用那个自带双头bnc线,会好很多,实际上也好了不少想,下次再发那个场景,哈哈,听 ...

天天发波形贴,别叫人艰不拆了,叫人艰好波,你说是不是人艰好波同学

网友E:
人奸同学,我的30M的还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奸同学,我的30M的还可以哦

你是怎么连接信号源和示波器的?发个照片吧,你这是1X,我的都是10X,我的1X也好一些

网友:
好高级的东西

网友:
抓波玩波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