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金科德延时插座

楼主(2019-03-25):
主要是用于充电,电风扇延时用的,按钮可以选择时间,最近不太灵敏了,操控定时按键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吸合无力,要用手拍一下才能吸合,好像继电器坏了,网购个继电器也的十多块。买个新的也就9.9包邮。所以还是拆了吧,里面做工还不错,铜片比较厚实。

网友:
通常是cbb电容失效了

网友:
蓝色电容很容易烧掉。换安规电容

网友A:
不如价钱直接买个功率计

网友B:
我一次性买了两个金科德定时器,是带石英显示和时钟的那种,可以设定到分。个人感觉金科德定时器做工用料都还可以。

网友:
能pm个连接吗,假宝上面找不到9.9的价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次性买了两个金科德定时器,是带石英显示和时钟的那种,可以设定到分。个人感觉金科德定时器做工用料都 ...

这个多少钱,能给个连接看看吗,最近准备要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价钱直接买个功率计

现在有不少二合一插座,我买过一个功率计加定时器插座,可惜的是镍氢纽扣漏液把电路板短路,换电容加稳压管无法救活。百年牌的二合一定时器插座也不错,有定时器和倒计时两个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少钱,能给个连接看看吗,最近准备要买一个!

2013年7月18日购的,价格是18.90元,链接失效,现在显示已下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13年7月18日购的,价格是18.90元,链接失效,现在显示已下架

哦,那应该是涨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那应该是涨价了

价格应该差不多吧,在此之前还买过一个“品益”的,质量也不错,价格还要贵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应该差不多吧,在此之前还买过一个“品益”的,质量也不错,价格还要贵一点 ...

那我继续在假宝找找,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牌子了,谢谢

网友(2020-07-22):
我最近也买个差不多的款式定时器,里面做工还过得去啊,谢谢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