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主板坏了,比较烦,拿水龙头开刀!

楼主(2019-03-25):
朋友家的水龙头有点儿漏水,换个新的,坏的拿来让我研究,拆开一看全是水垢,应该是阀芯上端轴上的密封垫、圈磨损造成的。

网友:
电脑失火,殃及龙头~~

网友:
水龙头说,你电脑主板坏了  管我鸟事?

网友:
换个阀芯继续用吧

网友:
换密封垫就能修好。

网友:
电脑主板坏了修不来,拆个水龙头消遣消遣。

网友:
看来都是正义的人多,都帮着水龙头。所以你看到的非正义不是主流。

网友A:
告诉你,是这个上面那薄薄白色的圆环扁了,压不紧瓷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是这个上面那薄薄白色的圆环扁了,压不紧瓷封了

谢谢,应该是,也有可能是阀芯没拧紧。

网友:
好无辜的水龙头!

网友B:
这样来说,实体店买个一千多元旧笔记本电脑应急也不错,我也是遇到过好几次运存和显卡接触不良,等主板故障换一个AMD真八核装机,跑HEVC软件编码。

网友:
还以为把电脑拿到水龙头下开刀,原来是拆水龙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来说,实体店买个一千多元旧笔记本电脑应急也不错,我也是遇到过好几次运存和显卡接触不良,等主板故障 ...

不是吧,花一千还买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花一千还买二手?!

以前我爸买的95新笔记本电脑,当时要配置好点的贵。后来给我用了,万一台式机出问题先用笔记本。现在有好多便宜的可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