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开关电源改高高压保护电压

楼主(2019-03-25):
明纬开关电源改高高压保护电压,从41伏改到57伏,是否只要改变图中ZD1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理论上就是这样的。

网友:
记得串灯泡试机哦

网友A:
记得更换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更换输出电容

那是必须的

网友B:
24v的电源能干到57v? 变压器也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的电源能干到57v? 变压器也得改

我是用36v的电源来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36v的电源来改的

36v到57v应该有难度,就算电压能达到,估计带载不行了,你是想带5005?

网友C:
这个图中标记是我在老版论坛发的,改过压保护就是改它,57V要改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中标记是我在老版论坛发的,改过压保护就是改它,57V要改变压器了… ...

改过压保护,请问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过压保护,请问还有其它办法吗

改稳压管就行了,没有合适的稳压管可以用多个串联组合到你想要的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过压保护,请问还有其它办法吗

如果不动原来的稳压管,用两个合适的电阻做电压采样把电压衰减到合适的值。

网友(2022-06-28):
是否应该去掉

楼主:
去掉就没有过压保护了,我是串了一个16v的稳压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动原来的稳压管,用两个合适的电阻做电压采样把电压衰减到合适的值。 ...

还是串个16V的稳压管简单,已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