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高手:开关电源改可调后没有输出

楼主(2019-03-25):
请教各位高手大神,看大家都在改可调电源,作为初级爱好者,偶得一个350瓦的24V开关电源,立刻找原件改装,在剪断ZD1、R12、R9、J22、换20K电阻后连接电线,给494加辅助电源。但是没有输出。按照原样把电路恢复正常后就有输出了,请教大神这是什么情况?494的12脚是有5V输出的,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接12v辅助电源后看看494的2脚和15脚是不是有电压,没电压的话调下电位器看看,或者检查下接线

网友B:
4脚直接接地!不然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12v辅助电源后看看494的2脚和15脚是不是有电压,没电压的话调下电位器看看,或者检查下接线 ...

感谢,今晚按照你的方法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脚直接接地!不然就保护了

我感觉在接线上估计有问题,只是我本事不行查不到。因为断开辅助电源把原线路恢复正常后就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8651按这个贴来改。

就是这个贴,他家淘宝店上也有教程,结果还是没输出,把电路恢复正常后再按他的教程也不行

网友D:
我用的20V供电  你才5V  低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20V供电  你才5V  低了点吧

我用12v但是还是没成功,现在开关管吱吱的响好像是,串联的灯泡也是一亮一灭的,没有输出。把原本好的电源弄坏了,有点气馁,理论基础太差,没法下手了

网友:
首先保证电源未改之前是正常的,包括12伏辅助电源板也要正常,最好带载试验一下。第二,要按要求把自激电阻和原先电路中付电源二极管拆除。这是个细活,原理上很简单,实际改装中,一步一步找到正确的原件改动,不能弄错。建议先静下心,然后从头一步步检查。(可以在纸上把步骤写下来备忘核对)
9

网友(2020-01-23):
你的补助电源接错地方了吧。

网友:
还是接线有问题,仔细检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