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9-03-25):
显示器显示时好时坏的,拆开后用手碰碰屏幕的驱动板,可能会转好
不是屏幕和驱动板软连接虚的问题,感觉像驱动板上某个原件不稳定
哪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怎样排除问题呢

网友A:
就是连接的排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连接的排线问题

我把连接排线都按过了,没什么变化

网友B:
感觉是电源波纹干扰较大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源波纹干扰较大引起的

测了下电源的输出电压,正常,没什么大的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下电源的输出电压,正常,没什么大的异常

你要用示波器看

网友:
屏坏了,感觉

楼主:
屏幕有时候会显示正常

网友:
楼主都说正常,那就证明显示器正常了。

网友C:
热风枪大面积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大面积吹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屏线拿出来橡皮察一下,还有也可可以换一个输出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