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格兰仕微波炉

楼主(2019-03-25):
微波炉突然不加热了,于是拆开看看什么问题,一番折腾下来技术有线不知道哪里坏了,于是作罢,准备买个新的,毕竟10多年了,换个也好,于是装上放着,但是新的也一直没有去买,突然有一天接通知要被裁员了,媳妇又吼热东西不方便,于是又拆开微波炉,上百度找方法终于修好了。年限太久很脏很脏是想换新的主要原因

百度后 微波炉坏不外乎 保险、温控、二极管、电容、磁控管故障。第一次拆开温控保险都排查了,第二次拆开量二极管不通,以为是二极管坏了于是买了2个,换上故障依旧,不是二极管问题,后来知道好像这个二极管太大用万用表量不出来好坏。

第二次购买了磁控管、灯泡、云母纸、换上磁控管,更换云母纸后测试工作正常了

太脏了,于是决定拆开做下清洁,拆下的电容

散热风扇也是特别脏,还有很多油迹

拆掉风扇洗干净点

上牙刷,威猛先生洗刷刷、洗刷刷

洗得还算干净吧!

机器背面也清洗了,干净吧!机器虽然老,内胆不锈钢的质量挺好也是舍不得扔的原因之一。

清理完成,组装上再次测试一下,工作正常。

结束,简单的拍了几张照片,发个贴也是供那些像我一样不会修理的朋友提供一个参考。谢谢观赏!

网友A:
一般微波炉如果没有云母纸也是可以照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微波炉如果没有云母纸也是可以照常工作的

没有云母纸好像说容易损坏吧!

网友B:
我以前修过一个微波炉...里面有两个微动,接线是 火线-微动1(常开)-微动2(常闭)-零线....?????中间没有任何其他线路....当时我看了半天不知道这tm什么玩意,短路专用?
后来研究半天发现是个保险..如果门损坏,就会短路,然后跳闸?????奇葩的设计

网友:
。我看你是换了磁控管修好的。应该是磁控管坏掉了。另外那个高压二极管正常应该是量不通的。。

网友C:
刚修好一个三星,用了二十多年。
一般检查门开关,正常
检查保险管,高压保险管坏,检查高压二极管,电容,无问题检查磁控管,对地短路说明坏,换掉就好

网友:
谢谢分享,木分了,帮顶,恭喜修复

网友D:
我还想说楼主有变压器他就可以做点焊机玩了呢,谁知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修好一个三星,用了二十多年。
一般检查门开关,正常
检查保险管,高压保险管坏,检查高压二极管,电容, ...

我自己家的微波炉坏了,换了很多配件都不好(包括磁控管、高压二极管),结果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修过一个微波炉...里面有两个微动,接线是 火线-微动1(常开)-微动2(常闭)-零线....?????中间没有任何 ...

一点不假,短路专用!
微波炉中的两个门联(常开)微动开关工作在大电流状态,有可能熔接在一起断不开,这时开机再开门就会有微波泄露伤人,

这时这个短路微动开关就起作用了:跳闸!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道保护,总比微波伤人好。

网友:
谢谢分享。。。。。多喝两杯,媳妇晚上还有加赏。。。。

网友:
才元?不急,现在才刚刚开始

网友E:
应该是更换磁控管好啦,高压二极管检测只能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想说楼主有变压器他就可以做点焊机玩了呢,谁知修好了······

已经弄了个点焊机了

网友:
话说你们拆了微波炉都是做焊机了,那个电容扔了?那东西做特斯拉线圈合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更换磁控管好啦,高压二极管检测只能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测试。

上220v测

网友:
楼主又多了一门手艺。

网友:
大神,很好,全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