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尴尬,DDR4 32GB内存只能识别出8GB

楼主(2019-03-25):
卢主的朋友兼客户,做彩印的,比较任性,于是之前15年组了个机器,i7+128G内存+Quadro K600专业显卡
然后一直用到上周六,上午电话来win8出现winload.efi错误,问过电脑城店家才知道装系统时候硬盘都插上了
老哥我也没办法啊,那只能重装了

然后开盖,拔掉SATA硬盘线,只保留SSD硬盘,win7 x64装完,发现了问题
不是128G内存么,怎么Windows只有识别出32G,难道是4条32G内存一下子坏了3条了吗!

再仔细确认下,每条内存都逐条上机测试,都没问题
然后去华硕官网下载了X99-A主板用户手册,DIMM最高只支持8GB内存。。。。这是不是问题所在。。。
这哥们还用了4、5年也没发现问题么。。。

开机显示winload.efi错误

以下是CPU-Z截图

阿苏斯X99-A主板DIMM内存的安装,和服务器主板有点类似,要按规律去插内存

尼个......最高只支持8GB

就是这种内存,G.Skill(芝奇) 32GB DDR4 2400内存

补充内容 (2019-4-28 08:45):
感谢大家的回复,是我不熟悉商家的套路啊。。。。。。确实是4根8GB的,总共是32G,这是32G内存的套装。。。是我理解错了。

补充内容 (2019-4-28 08:46):
14楼的大神给出了正确的解答,哈哈哈哈,小弟我才疏学浅,差点闹出大笑话!

网友A:
买内存还是选择大品牌,金士顿金邦等终身质保的比较好,再有从不用华硕主板,还不如他小弟华擎的板板,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内存也不一定坏,在其他机器上试试吧。

网友:
这是典型的被坑了吧,32G内存一般制作也够用

网友B:
我想起读书那个年代,帮人家修电脑,我拆开发现里面4根256M的内存,SDRAM那种,系统被识别了512M,一查才发现主板芯片最大支持512M,于是做个“好人”帮他全换成128M的了。。。

网友:
这哥们没有遇到真正的电脑高手啊,不懂电脑瞎JB配,主板最高支持64G也就是16G*4,这电脑配的就是钱多人傻,如果卖家不是真朋友就赚大发了

网友:
普通系统+非服务器主板一般用不了128内存,因为非服务器主板单槽最大支持内存规格都是有限制的,要想128必须得看主板内存芯片组参数

网友:
有钱任性的节奏

网友:
然后开盖,拔掉SATA硬盘线,只保留SSD硬盘,win7 x64装完,发现了问题
不是128G内存么,怎么Windows只有识别出32G,难道是4条32G内存一下子坏了3条了吗!

这里是windows支持最大内存的官方说明,如果属实,感觉是BIOS有问题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or-windows-releases

Version                        Limit on X86                           Limit on X64
Windows 7 Ultimate           4 GB                                  192 GB
Windows 7 Enterprise           4 GB                                  192 GB
Windows 7 Professional  4 GB                                  192 GB

网友:
Intel 酷睿i7 5960X 至尊版参数:支持最大内存        64GB
Intel 酷睿i7 6950X 至尊版参数:支持最大内存        128GB
来源网站 中关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内存还是选择大品牌,金士顿金邦等终身质保的比较好,再有从不用华硕主板,还不如他小弟华擎的板板,出现 ...

金士顿金邦等

我笑了

网友:
刷个支持大内存魔改BIoS就好,华擎官网,既然他写着128GB那个肯定是支持的不过需要。华擎自己的魔改BIOS。某个版本,自己一个一个刷。B8X系列以后基本上都有各自黑科技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起读书那个年代,帮人家修电脑,我拆开发现里面4根256M的内存,SDRAM那种,系统被识别了512M,一查才发 ...

大好人呐

网友:
你确定你的是单根32g么?我上次金士顿的16g 就是2根8g 对条 条子印刷的就是16g 我还以为是拿错了

网友D:
 又被楼主搞出个大新闻。。。
https://item.jd.com/1285375.html
芝奇(G.Skill) Ripjaws 4系列 DDR4 2400频率 32G (8G×4)套装 台式机内存(兰博基尼蓝)
商品名称:芝奇F4-2400C15Q-32GRB
商品编号:1285375
商品毛重:230.00g
商品产地:台湾
频率:DDR4 2400
套条容量:8GBx4
平台:台式机内存
游戏性能:入门级
外观特征:马甲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被楼主搞出个大新闻。。。
https://item.jd.com/1285375.html
芝奇(G.Skill) Ripjaws 4系列 DDR ...

卧槽,这样也可以啊,也就是每个单条上标注32G:shock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士顿金邦等

我笑了

你笑啥,内存虽然损坏率低但也有损坏的可能。虽不是终极品牌但要是长久质保和正常使用保障。我还记得一个小品牌的内存是终身质保,当某型号的内存退市之后一条256M内存任然提供质保。你以为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士顿金邦等

我笑了

不管啥品牌,正常的售后保障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被楼主搞出个大新闻。。。
https://item.jd.com/1285375.html
芝奇(G.Skill) Ripjaws 4系列 DDR ...

我刚才和之前那个卖电脑的店家沟通了,确实是你说的这样,是我弄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和之前那个卖电脑的店家沟通了,确实是你说的这样,是我弄错了

 不是你的锅,芝奇的标签误导人。

网友:
14楼 数码小透明 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