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淘了一个钓鱼灯,不亮,拆开看看

楼主(2019-03-25):
全部拆开了

三节18650电池

线路板跟灯头

线路板上的显示屏

线路板红圈处u2烧了,不知道型号了,是稳压管吗?哪位大侠看看用什么型号能代替

灯头部分

灯尾部分

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观赏!

网友A:
应该是给芯片供电的稳压三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给芯片供电的稳压三极管吧

我也感觉是

网友B:
没想到不仅机械调焦有大有小,而且都开始带数显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不仅机械调焦有大有小,而且都开始带数显液晶屏。

而且手感不错,入手沉甸甸的

网友C(2019-05-28):
直接淘一个显示板会来,十几二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淘一个显示板会来,十几二十块钱。

已经修好了,在废旧的充电宝电路板上拆了一个差不多的装上,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