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个牧田14.4角批

楼主(2019-03-25):
打黑鼎盛的时候什么都撸,撸了又没有玩,前段时间突然拆螺钉普通工具无法使用,用上了那种转角批头拆拆下,不过力量比较小不舒服,记得自己以前撸得有个角批,于是前几天找了出来清理看看有没有问题。
牧田角批,满身沧桑,还受过火刑?这个成色还是卖家牛逼,昏暗的光线,模糊的照片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这个成色。也是因为这个到手后就再也没有在那个群主买东西了。

机身上的铭牌

机器的另外一边

正面照,火烧严重

底部电池插口14.4的带星

头部,缺损了一半

先卸掉头部金属部分,拿下后里边还有2个螺钉

机身开拆,几个螺钉而已,不过因为火烧的原因有的地方有些损坏了撬开的

电机、冲击部分

开关、电池插脚部分

拿下开关、电机

冲击部分

卸下行星齿轮,3颗

冲击块部分

就拆到这里吧!结构比较简单,电机通过行星齿轮带动打击块工作,前部头里有个轴可以插入冲击块那里传输动力。
没时间清理改天清晰后再补几张图,谢谢观赏!

网友:
也是因为这个到手后就再也没有在那个群主买东西了

网友A:
前面卸下的金属部分没有拆吗?应该就是一个 更厚实的转角批头吧

网友B:
想入把新的牧田角批,无奈太贵,感觉不值,放弃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卸下的金属部分没有拆吗?应该就是一个 更厚实的转角批头吧

前面没有拆了,没必要拆了,就是一个转角批头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入把新的牧田角批,无奈太贵,感觉不值,放弃之!

漂亮,我的换个壳子就满血复活了

网友:
可以买其它牌子的,也不一定要木田

网友C:
角批用的太少了,遇到这种高度限制的地方,我一般用小飞扳手凑合一下

网友:
这个角批是带冲击的
但是冲击的力度较小而已啊

网友:
带冲击功能的还有一点优势,不然一把1/4吋棘轮扳手完胜这货了。

网友:
成色够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批用的太少了,遇到这种高度限制的地方,我一般用小飞扳手凑合一下

有些螺钉不冲击是拆不下来的

网友:
这个用得太少,我还是用小飞吧。

网友D:
听我一句劝,别玩这些洋垃圾; 东北有个小伙子捡了一个看起来不错的金属链,很快人就瘫痪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我一句劝,别玩这些洋垃圾; 东北有个小伙子捡了一个看起来不错的金属链,很快人就瘫痪变形了。。。 ...

不捡金属链就是现在基本都没得洋垃圾玩了,都是存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我一句劝,别玩这些洋垃圾; 东北有个小伙子捡了一个看起来不错的金属链,很快人就瘫痪变形了。。。 ...

你那个是捡了个放射源。。。。。洋垃圾先要过卖家的手,还算安全

网友:
这种在狭窄的地方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