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辨识诺基亚手机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

楼主(2019-03-25):
09年诺基亚手机电路板,M-USB充电插口附近有个单锂电充电管理芯片bq24151(bga引脚),这个芯片周围有3个元件不认识,请坛友指点,谢谢!

网友:
2应该是排容吧!看错3了,ST的什么芯片

网友:
1、3是倒装的IC,看不清楚标记,不好判断

网友:
为什么不写具体什么手机,有的人有手机电路图,帮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呗

网友:
这个不知道了,帮顶

网友:
是不是个电源模块啊?

网友:
2号是电容排,3号看走线和和那个输出焊盘,还有阻抗匹配网络,应该是颗蓝牙模块,st也出蓝牙模块,楼主可以看看圆形触点是否接到外壳天线上的,如果有天线只能是蓝牙,早期手机没wifi 处理gsm天线只能是蓝牙。3号信息量太少无法准确判定,多来几张图和全景图可以推测一下,铁壳早期多是vco 有源晶振,或者电源模块。

网友:
1像是个有源晶振

网友:
照片拍得真清楚,楼上的坛友们很给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