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什么flash改免焊的方案

楼主(2019-03-25):
我试过一次,改sop16免焊flash,然后凉凉了焊盘全起了:cry

网友:
如果会用烙铁,拆这玩意1分钟的事

网友:
需要1分钟吗?不需要吧。

网友:
练好焊工才是上策   如果你不是为了折腾就直接叫别人弄

网友: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适合拆多脚的芯片!
这个方法叫拉绳法:   找个耐高温的绳子或者导线  我用的是那种漆包线 , 因为表面光滑  不容易上锡
把细导线穿到芯片的脚内侧   一头固定 一头绕在手指上, 一边给芯片脚上锡 一边拽导线   这样线从脚底穿过  焊锡也被隔离开电路板了  拆完很漂亮!  没有一处连带!!!!!!

网友:
两边多堆点锡,用壁纸刀之类的尖物挑着点,然后加热,不要用力过猛,前期感觉起来点就行,左右轮班来,一会儿就下来。

网友A:
楼主要的是改免焊的方案,不是拆闪存的方法。
既然这样,我就把我原本打算去申请个专利(后来因为觉得太费钱就算了)的方法贡献出来。
闪存是8脚的,RJ45头是8芯的,所以在路由上,把其中的一个LAN口切断铜泊后,飞线到闪存的焊盘,为了懒可以1对1,2对2,8对8,然后把闪存焊到RJ45的水晶头上(可以先把闪存焊到双绞线再压制,也可以先压后焊),同样的,在编程器上也焊上一个RJ45的母座,用同样的针脚定义。
好了,现在你可以随便折腾路由了,如果钱多的,还可以多备几个闪存和水晶头(同样也可以多备几台这样改出来的机器),换固件就像换网线一样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是改免焊的方案,不是拆闪存的方法。
既然这样,我就把我原本打算去申请个专利(后来因为觉得太费 ...

呵呵,有想法。

网友:
16脚就别偷懒了  洛铁也就1分钟的事

网友:
楼主是需要这样的转接板把sop转成dip,然后在路由器上装个dip的插座,就可以达到免焊的目的了

网友B:
你需要的是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的是这个吧

这个淘宝有卖的么

网友A:
有卖,只是用着不是太方便,除非你路由不装外壳或是把这玩意飞到机器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卖,只是用着不是太方便,除非你路由不装外壳或是把这玩意飞到机器外面。 ...

看着还可以啊。
也就是实验阶段会打开外壳不停换闪存, 正常用就放在那里不管了, 升级固件都是通过网络了。

网友C(2019-06-01):
头像亮瞎
谷歌了下
竟是婚纱

网友:
堆拆闪存用刀头加低温锡美纹线也是十秒的事,闪存搞不定内存更别说了。焊功不行玩路由器起码小了90%的乐趣,慢慢来吧,谁都有失败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像亮瞎
谷歌了下
竟是婚纱

网友C:
莫得意得太早
小心有人举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莫得意得太早
小心有人举报

只是两个水产商店的服务员推销鲍鱼穿的裙子,有啥好举报的。
仁者见仁,淫者见淫。
难不成看见个黄瓜、葡萄、馒头、鲍鱼的图片都要举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两个水产商店的服务员推销鲍鱼穿的裙子,有啥好举报的。
仁者见仁,淫者见淫。
难不成看见 ...

你已然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