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烂大街,不拆不行。

楼主(2019-03-25):
Y1526,有人砸过。我文明点,敲。
3元地摊收的。好几天了。回家就充电,充电器是热的,应能入电,充了半小时。无电输出。过了几天。今天敲开,原来进过水。洒精洗,刀乱,c13弄歪,灯1掉了。后测LED2,3坏,希望蜈蚣没死。最后这怎么才能有电出?6脚8205E哪短接?又连哪?看好标字”金蓝黑红”。板上有个S2,干啥呢?没接触到壳的。

楼主:
咋弄输出电?谢

网友:
S2触发是不是就自毁了?还是拆电池用吧

网友A:
3块钱两电池,不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块钱两电池,不亏

嘉壹加一+1

网友:
两侧电池的结构,很像ENB第一代,免焊接充电宝电池盒套件。

网友:
1脚短接金字(黑),盖上盖子压下S2,指示灯会熄灭,S2不压下指示灯长亮,我改了好几个,还有好几个懒得动。

网友:
恭喜3块钱得俩LG电芯

网友:
S2防拆的,直接拆掉短接就行,输出按楼上大师的改就行。

楼主:
改好了,焊住Q4的123脚。补两个绿灯,led3空着。没灯珠了。放空再充3700多mA,近4小时。保守点单节还有1800mA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