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 老主板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9-03-25):
1 hp老一体机BIOS 没有AHCI 但用AS SSD 软件显示 AHCI已经开启 ,这是什么原因

2 用的是联想SL700 SSD硬盘 装的win7 系统 用 SSD-Z 软件显示TRIM ,S.M.R.T 都不支持 (软件意思说这不是固态硬盘)

3 最难过是给亲戚朋友装的,以后有问题找你。

现在遇到问题 系统重装安装过三次(都是全新安装的,不是GHOST安装)一次在系统更新补丁电脑无反应,重启之后系统卡住了不动。最后一次系统安装之后第二天又卡在系统界面不动了。。。我去。。。。。

4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SSD原因?这事吃力不讨好。谢谢大家

增加新的情况:
1 我现在在找原因,另一个问题,他的电源有时一插插头,就自动开机了,主板 4个USB 接口,在安装系统时候,有时U盘,或者USB 键盘不认,反复重启,有时就能用。。不知有电源有关系。

2 以前用的机械硬盘时候,4个接口,只有一个USB 可以用,我重新安装USB 驱动问题解决。

3 从现在看,好像是电源波动 引起SSD 不稳定,是这样?问题是机械硬盘没有出现过开机进不了系统问题。
4 一般说如果进不了系统卡住了,重启一般能解决,现在重启多次无作用。(这点好像和SSD 有关系了)

网友:
说不定ghost出奇迹呢

网友A:
换一个SSD试试,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SSD试试,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京东买了二块,一个联想,另一个柯达,柯达正在试

网友:
买大牌子吧,别贪便宜

网友:
垃圾联想,不是说着玩的

网友B:
trim不是事
软件可以手动
特别亲戚 只是加数据,不去删数据
那么trim就没有用
当然国产软件会自动删数据

至于说系统棍
我是不清楚
不过我升级amd的beta 显卡驱动
转天棍了,好在有备份
只能替换法

网友:
虽然老主板未必支持AHCI,但是看看带R的比如ICH7R ICH8R都是支持AHCI的,问题是某些主板BIOS支持不佳,没有相关选项,但是bios还是支持的。。。

网友:
从图片上看 主板好像是nVidia的芯片组 nVidia芯片组对固态硬盘支持不是很好 建议要么换主板 要么就将就使用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im不是事
软件可以手动
特别亲戚 只是加数据,不去删数据

1 我现在在找原因,另一个问题,他的电源有时一插插头,就自动开机了,主板 4个USB 接口,在安装系统时候,有时U盘,或者USB 键盘不认同,反复重启,有时就能用。。不知有电源有关系。

2 以前用的机械硬盘时候,4个接口,只有一个USB 可以用,我重新安装USB 驱动问题解决。

3 从现在看,好像是电源波动 引起SSD 不稳定,是这样?问题是机械硬盘没有出现过开机进不了系统问题。
4 一般说如果进不了系统卡住了,重启一般能解决,现在重启多次无作用。(这点好像和SSD 有关系了)

网友:
电源自动开机是bios设置    那叫bios 电源管理中 ac 交流电 设置为 禁止
2 4个口有一个口能用,你用万用表量一下 电阻  判断是不是usb口坏了 或者整组usb口坏, usb口坏很正常 我家p35主板坏了2组
3 原装机电源应该不会,我碰上过50块电源 装机 系统一星期就坏的。 换成正品 就不坏系统了
4 卡住 多像是主板的问题   我自己的经验  机器 这屏待机 自己关机 ,开机进不去系统,替换法 确定主板坏了
原来主板能用 xp  一装win10 win81 只要按重启 系统就棍了
现在换主板就正常了 随便按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