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两个奇怪的仪表-失电记录仪和F1Q-102,遇奇葩GP电池包

楼主(2019-03-25):
有个机柜报废,发现的时候上面的东西被人拆的差不多了,留下两个破仪表,不能放过,捡来玩玩
满是灰尘

擦干净研究一下

面板后面再上,反正是暴力撬下来的

尾部的螺丝锈了

抽出来板子,上面有个牛,一个电池包,几片数字芯片,还有个AT单片机

单面板,布线有点像手工痕迹,几十年历史了吧

黑色是键盘座,白色是显示器接口,三针是打印机接口
还有三端芯片,电解电容也是老式的

拆掉尾座,看到板子也很脏,电池包锈了

环境恶劣啊

牛也锈了

话不多说,开拆

现在上面板吧,就是这三处连接

实时失电记录仪哈哈,圆口是3针串口打印机接口
面板有三个薄膜按键

上电断码

重新焊接排线,看看是不是排线接触不好

故障依旧,哈哈,放弃

大约是9V的牛,整流输出11V

电池浮充电压5.7V,那应该是4串的镍氢镍镉之类哈哈

发现这个晶振引脚断了,大概是这个引起断码?

补焊之后故障依旧,看来是液晶年久老化了吧

感觉液晶下面还有很多芯片,果然如此

不多说,拆成散件哈哈

看看这个奇葩的电池包,竟然是GP的,工业电池包

四个大号纽扣,280mAH的,没有虚标

为了节省体积,是钢碗点焊,然后压进去的,比镍带点焊省一倍厚度哟

里面倒是很光亮哈哈

钢碗很薄,比镍带薄,做工还不错哈哈

楼下是另一块表

楼主:
2楼继续编辑吧,另一块表不用说,外壳也很脏,就不拍了,直接裸吧
一张底板,两个插卡,一个显示面板,后面两个牛供电,还有滤波器呢

这做工,够老了

两个牛一公斤还多,工频滤波器

竟然还能扩展卡哈哈

单面板,背面也是手工布线痕迹

露出真面目哈哈,不知道干啥的仪表

上电也是断码,该报废了

有24V输出,

开拆,拔掉插卡

还有备用电池座,胶水已经松脱,应该也是充电电池吧

两个牛配有滤波器,讲究

不多说,拆散

引线都是穿孔固定,讲究+1

螺母是铜的,赚了

稳压芯片带散热器,也很讲究,而且是独立与板子,可以更换

面板通过两处排线连接,一个是键盘,一个是显示通讯

明显是主板和电源板

也是各种老芯片和数字芯片

这个三极管只焊了2脚,大概是基准或温度补偿吧?

rom是紫外光擦除的,老货

显示面板也有芯片,比上一个集成度高哈哈

最后可以进垃圾桶了

网友A:
这是4节串联的镍铬电池,过去的电击枪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4节串联的镍铬电池,过去的电击枪用的比较多。

精彩回帖,谢谢指教,哈哈,这么多年,电池估计饿死了,,充电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继续编辑吧,另一块表不用说,外壳也很脏,就不拍了,直接裸吧
一张底板,两个插卡,一个显示面板,后面 ...

看电路有年头了

楼主:
第二个板子连拆件的动力都没有了哈哈

网友B:
还能有一点零件可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有一点零件可拆

老板子集成度是不行哈哈,要是新仪表,一个单片机,几个贴片元件,小巧又好用

网友C:
仔细看,好像是不环保的镍镉纽扣电池,里面充气变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好像是不环保的镍镉纽扣电池,里面充气变鼓。

电池是GP sylva charge Ni-Cd,280BNK,没啥用了哈哈

网友D:
谢谢分享。。。。螺母是铜的,又可以给媳妇打戒子了。。。。。

网友E:
很多好玩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螺母是铜的,又可以给媳妇打戒子了。。。。。

那样会被打shi的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好玩的零件

比较老的数字芯片了,看电路应该是晶振分频用的

网友F:
看起来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用处不大

没错,比较落后了哈哈

网友G:
机架倒是可以利用,其他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架倒是可以利用,其他没啥用了

谢谢捧场,机架太占地方,扔了哈

网友:
紫外光擦除的EPROM可以收藏

网友:
不留着卖废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