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驱动得伟996无刷电机

楼主(2019-03-25):
驱动是威克士175。
想拿得伟996电机改装一把破电锤,相线是朋友说的,包括霍尔,怎么调,怎么换相线都没用,不能正常启动,求大神指点。。。

网友:
霍尔线没调对吧 有感无刷驱动不接霍尔或接不对都不行

楼主:
驱动挂了,换了一个驱动,现在电机转了,然后,电机正转,电流2a.反转 35a,
这是霍尔角度不对,
需要调整霍尔角度,从一朋友那问来了,具体怎么调整,

网友:
高手,这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