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少年电工情怀~手枪烙铁

楼主(2019-03-25):
手枪烙铁。13v的是30w 的超级重。本来想用它做动力的。还是算了。这铁块1公斤重

网友A:
这么小,能焊的了东西么?

网友B:
使用效果暂且不说,做得挺漂亮的

网友C:
哈哈,楼主发帖注意隐私啊

网友:
当年的《少年电工》这本书里介绍过这种手枪式速热烙铁的制作方法的,没想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见到了实物,时光啊......

网友:
新制做的老式烙铁

网友:
这分明是电焊机啊

网友:
做得相当好了,一直想做来着,做了又怕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能焊的了东西么?

只能对付小焊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效果暂且不说,做得挺漂亮的

效率不高。只能是意淫一下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楼主发帖注意隐私啊

没有吧那么浆糊。都是孩子的数学公式。和巴克球的二维码

网友D:
如果变压器改成R型应该可以缩小体积,如果能够用用铁皮或胶木板粘接外壳,把变压器内置,应该更有实用性。(纯粹鸡蛋挑骨头,别介意啊)

网友:
做的漂亮,有没有使用演示啊,支持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变压器改成R型应该可以缩小体积,如果能够用用铁皮或胶木板粘接外壳,把变压器内置,应该更有实用性。( ...

铁心截面怎么搞都是重的EI57 叠厚到25mm 功率只能上到23w 左右。30w的全都要上EI66工字变压器。EI66我也有1.3公斤

楼主:
最后升级电源线和插头,烙铁头!

网友E:
按规定还得有个小灯泡,装在下面,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
好枪,如果再能做的小一点,用起来应该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规定还得有个小灯泡,装在下面,这样就完美了

没必要把。按下去就开始焊接了。装个灯还要绕变压器。本来窗口就小。多绕几下累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