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聊聊UNI-T UT136B+

楼主(2019-03-25):
这表出来快一年了吧,聊的人似乎不多嘛,优利德2018年新款,话说UT在2018年有点发力出了几个带+的新款表,看各种拆解大多为新型单片机方案和旧型号相比完全是质变。

UT136+(含B+、C+)是个另类,说它是单片机吧,它用的是电位器校正,说不是吧,它有程序烧录接口,很是怪异,出来快一年了也没见友商仿一个,UT独有的芯片???自己开发的???
一番把玩,先说说优点
1、液晶显示效果非常的nice!各种角度清晰了然,大赞!我喜欢!大厂风范(字体过于修长有点娘炮的感觉,呵呵)
2、快!快!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快、准、稳、它做到了,我还纳闷它怎么没有手动量程?原来它根本不需要,哈哈。凭良心说它在电阻档的速度比UT61E还快一些。一秒真的是一秒!
3、稳,电池从满电3V降到快关机时的2V测量值一字不变!它没有压漂,大赞!(很多2节电池的3V表都有压漂,自己体会)
4、拨盘手感很赞,拨档准确而轻快,已经有了高端表的手感。
5、外壳工艺严谨很顺滑没有毛刺,支架闭合时靠弹力贴合后盖绝无松动现象,支架打开有力而准确,看得出来优利德在新款上更注重了细节工艺。
6、屏幕背光灯采用独立的升压电路点亮,电池电压波动没有一点闪烁现象,非常nice,细节决定成败。
7、可以用两节1.2V的镍氢充电电池,最近买电池套装送了一堆正好派上用场,此表低电报警为2.33V左右,用到自动关机都不影响精度。
接下来说说发现的缺点
1、交流不是真有效值,也就是说在交流领域它注定领盒饭了(这点不如交流频响宽的吓人的UT33+系列了)。
2、不能改普通锂电,此表电池电压超3.6V后会影响精度,电压档会有底数耐人寻味,锂电充满为4.2V它会高压报警,手中闲置一粒14500可谓遗憾了~~
3、二极管测量电压会随电池变化,满电3V左右,自动关机2V左右,有点无语。
4、电容档偏差有点大,例如47uf量出来有50uf,只能说电容是它的弱项。
5、电阻档短接表笔数字能归零,通断档不会归零,测1欧以下电阻只能用通断档。这两档位一致性耐人寻味。
6、背光灯过亮了,暗处开启有些角度看不清屏的数字(当然这个可以自己改一下)
7、表笔插孔全都是黑色,这也算个缺点吧(不细节了),没有红黑区分万一插错呢,呵呵。
详细折解图网上比较多了,我就不上了,我这台牛屎歪的很糟心。(更正一下,电容档是我简单抓来的电容偏差较大,不怪表)

网友A:
谢谢分享,没看到板子背面,给个中评吧

网友B:
你这个表下面这个bug有没有?
http://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81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没看到板子背面,给个中评吧

谢了,折解图网上太多了,懒得上了

楼主:
应该有,400uf左右会乱跳应该是存在的。我测电容不多所以无视了。可爱之物必有其可恨之处,万物都逃不了

网友C:
用磷酸铁锂吧,3V正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400uf左右会乱跳应该是存在的。我测电容不多所以无视了。可爱之物必有其可恨之处,万物都逃不了:t ...

谢谢回复,有入一个体验的想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表下面这个bug有没有?
http://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8108 ...

这个bug用390uf的薄膜电容验证过吗,有可能是电解电容本身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磷酸铁锂吧,3V正好

是啊,铁锂是它的绝配了,但是我一堆镍氢充电却没用处了。不纠结。

网友E:
坛友安利的这么好,我都有点想打算搞一个,顺便再来一篇详细的评测了。可看看手里这么多表,实在不想再增加(家中领导已经给我严重警告)了,有哪位老哥肯借给我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坛友安利的这么好,我都有点想打算搞一个,顺便再来一篇详细的评测了。可看看手里这么多表,实在不想再增加 ...

来吧,反正一般老婆分不清这些东西的长相,我就是这么蒙混过来的

网友F:
交流电,不是真有效值?我刚刚打算购买,看来,又要等等了。
我喜欢测量速度快的表,这块表,价位,量程,测量速度,都满意。就差那么一点,就完美了。哎!优利德,来个痛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不是真有效值?我刚刚打算购买,看来,又要等等了。
我喜欢测量速度快的表,这块表,价位,量程, ...

UT33+啊,真有效值频响非常宽远超0660方案,可惜是手动档,想完美??想得美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没看到板子背面,给个中评吧

背面拆解我拆了,移步我的帖子可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背面拆解我拆了,移步我的帖子可看

你可能不信,这表超频到8M后获得了近似真有效值的效果正弦波频响5Khz基本准确,秒杀掉了0660方案的表我猜它计算平均值时采样过快计算出了真有效近似值

网友H:
拨盘手感和背光无法和89X比,觉得我的136B+很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拨盘手感和背光无法和89X比,觉得我的136B+很暗

你这说法有意思,89X拨盘是简单粗暴的钢铢结构吧?谁叫你没拆干净,钢珠结构还谈什么手感,只能说能用。
也许你喜欢档位多卡卡卡的感觉?背光嘛89X主打的功能不否认自动亮灯确实不错,至于明暗就看个人喜爱了,高档表都偏暗的,你懂的我还嫌它太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ug用390uf的薄膜电容验证过吗,有可能是电解电容本身引起的

我还没入手此表,只是提前了解了一下它的情况才知道这个BUG的,所有无从验证。希望有此表的人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2019-04-29):
入了一块136C+,优点是快,真快,比手动挡还快,拨盘手感不错。对我来说缺点是再小一点就好了,携带不便。

网友:
UT136B+,C+表都不错,去年买的,非常好用,就喜欢用这表,快,确实快,非常爽,虽然不是真有效值但频响比现在的单片机表宽多了,还有一个突出优点是频率档测频率灵敏度是非常好的,测个遥控器的晶振和电路的晶振或示波器的校准频率搭表笔都能直观显示,现在的单片机表现在我都懒得用了,这表成了我的最爱,爱用程度超过UT61E.从前我是常抱怨优利德的表那个慢,现在对优利德表的好感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