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倍量DP-K206,1.2v智能充电器拆机测评

楼主(2019-03-25):
之前天猫69的电池充电器套装,今天把充电器拆开看看

装上电池 充电显示红灯,充满显示绿灯,单槽独立控制,可以5号跟7号混充

参数:1.2v x6 输出电流 5号 500毫安  7号 300毫安

拆开之后发现PCB采用了大量的贴片元件

6个槽位通过这个芯片独立控制,充满自动停止

正面采用了一些插接元件

用吸铁石试了一下正负极弹片 能吸上

最后装上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充满电压 1.43v

空载电压4.5v左右

总结,这个充电器做工还是相当不错,值这个价,
6槽位满足日常使用了,如果能换成5v USB输入就更好了

网友A:
电池真多啊,硬盘内在乱丢,也是个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真多啊,硬盘内在乱丢,也是个土豪

硬盘CPU内存有一大堆

网友B:
量一下次级大电解电容的电压,如果是独立充电估计不能直接改成5V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次级大电解电容的电压,如果是独立充电估计不能直接改成5V USB,

是4.8v左右,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4.8v左右,应该可以

那就没问题,大胆的改USB输入吧